天地飞9通道接收机两根接收线断了一根,能自己焊么?

楼主(2014-10-02):
忘记把接收线绑好,结果被桨吹飘了,直接打断了。

高手指点一下,这样有多大影响?还能飞么?

网友:
换一根吧,得不偿失

网友:
重新焊接上做好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
不焊也可以继续飞的。哈哈

网友:
断的这个地方焊接有点麻烦哦,信号线和地线要分开焊,只要最外端裸露的部分没断就没事。

网友:
能用  距离大约从1000米降到500米 一般小型飞机飞行没问题

网友:
肉眼看的见的飞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