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稍微弯了(有图),各位老手看看这跟震动有关系吗?

楼主(2014-10-02):
前阵子出差三个月,机机一直在柜子里放着压着,走之前飞得好好的,震动1000以下,三个月后回来同样油门下震动3000,开始排震,最后确定下来大桨有问题,但不管怎么配平怎么调双桨震动就是降不下来……刚刚偶然看了一下,发现有个桨稍稍弯变形了,各位老手帮忙看看这桨还能不能用?震动跟这有关系吗?

网友A:
  扑翼样颤动 ~

网友B:
两支都弯问题不大,不是老手瞎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支都弯问题不大,不是老手瞎说啊

另一只没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扑翼样颤动 ~

没听明白阳台侠的意思……

网友B:
肯定双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双桨了

那桨得换了是吧……手上没有了,再买吧……

网友:
有双桨了就有震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听明白阳台侠的意思……

  应该会导致不良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导致不良震动~

多谢阳台侠,找到副没用过的木桨,直的,刚配平,明天试试看……

网友:
反向再压几个月看会平回去不

网友C:
桨上面不能压东西。不然会变形。
不用的备用桨最好挂起来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上面不能压东西。不然会变形。
不用的备用桨最好挂起来存放。

明白了,多谢将军~

网友:
应该是双桨引发的震动

网友D:
e .都弯了。建议别用了吧。炸了亏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e .都弯了。建议别用了吧。炸了亏的更多

嗯,已经在垃圾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