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发射模块和天线集成在摄像头上,这样的摄像头好吗?

楼主(2014-10-02):
如图,图像发射模块和天线都做在摄像头上了,这样的摄像头好吗?

楼主:
输入电压不能是3.7V左右吗????????????????

网友:
这种发射的功率太小,一般都只有200mv,距离实际就200米-400米左右,看自己实际需要!

网友:
小飞机 可以搞下 集成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