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不上电脑MissionPlanner!已解决,附解决方案!

楼主(2014-10-02):
之前好好的,我的笔记本重装系统之后(之前也是WINDOWS7,现在也是!),连接电脑就显示NO HEATBEAT PACKETS RECEIVED,还我的WINDOWS8.1的平板也是这个情况,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情况如下图所示:

终于搞好了,其实很简单,把飞控连接电脑,用驱动精灵2014检测一下,发现缺失的驱动自动下载安装就好了! 之前也试过驱动精灵,但是版本太老,是2011版本,检测得到,下不下来,换2014版本后几分钟就搞定了!分享给同为此问题煎熬的兄弟们!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面2560芯片前面有一个感叹号!请问是不是需要安装2560芯片的驱动,驱动哪里下载?我是WINDOWS8.1系统!

楼主:
泡泡APM第一课里面有一个2560的驱动,是不是在设备管理器安装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到,有时出现有时又没事,不懂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是刚遇到,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
求助!求助!!再求助!!!

网友:
驱动出感叹号 就是驱动还没装上,装mp时该自动装驱动的,你用的视窗是否残缺版,买个正版保你没这情况

网友A:
驱动安装不正常,下载个驱动精灵他会自己更新的,我WIN8 64位 ,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安装不正常,下载个驱动精灵他会自己更新的,我WIN8 64位 ,使用正常

驱动精灵找到了缺失的驱动,但是一直下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host win7 64bit一直安不上,最后找了个xp安上了。
现在出门都带mac bookair,用 apm planner2,也 ...

刚买了个WINDOWS8.1平板就是为了玩飞机用的,结果连接不上,不甘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