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器没有图像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03):
今天打算试飞,飞之前检查发现没有图像了?昨天用着还好好的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图传、狗、iosd、PMU都开着呢。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网友A:
必须是狗到isod的视频输出出了问题

网友:
请教:那个OSD界面里“H”高度下面那个“Az”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否你的视频模式PAL改变了。

网友:
视屏输入有问题有问题

网友:
检查狗的排线是否连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狗到isod的视频输出出了问题

你的意思是图传到IOSD都是好的,就是iosd到狗这截线上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图传到IOSD都是好的,就是iosd到狗这截线上出了问题?

对头

网友:
检查下输出的线路吧,今天我出去飞行过程中,AV输出线断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