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 螺旋桨方向

楼主(2014-10-03):
APM H电机转向确实和X是反的轴新手,新装H4 680,螺旋桨方向有点疑问,身边朋友说H4和X4一样,

但是连接APM后,选择机架时显示H和X是
不可互换的,如图

这H4螺旋桨方向应该是怎么的呢,请H4朋友指点下吧,
(电机顺序还和X一样)

是照着机架选择界面里的图示(有X和H),来把H接成反X就行了吧?

假如H4按X的方向接线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事实证明,H确实和X是反的,昨天同和X相同的转向,一加油就开始左旋,今天把转向全部反向,一加油H4升空那是超级稳啊,

APM H电机转向确实和X是反的

网友A:
板凳,好像两个模式都能用,我做一个x模式

网友B:
应该都能用吧?DJI的和CC3D的飞控都是直接用X,没有H的。

网友:
我的是大疆、只有X和I模式
我直接用X模式

网友C:
APM飞控中,四个电机的位置是正方形的,选择X,如果四个电机的位置是长方形的,选择H。H680机架四个电机的位置是正方形,应该选择X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飞控中,四个电机的位置是正方形的,选择X,如果四个电机的位置是长方形的,选择H。H680机架四个电机的 ...

学习了

网友:
我的是CJ-Z的机架,用的NAVA V2用的是X的。

网友D:
我的H机架用的就是X的 没发现不拖...后来看到 H和X方向不一样 就换成H专用的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凳,好像两个模式都能用,我做一个x模式

事实证明,H确实和X是反的,昨天同和X相同的转向,一加油就开始左旋,今天把转向全部反向,一加油H4升空那是超级稳啊,

APM H电机转向确实和X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能用吧?DJI的和CC3D的飞控都是直接用X,没有H的。

事实证明,H确实和X是反的,昨天同和X相同的转向,一加油就开始左旋,今天把转向全部反向,一加油H4升空那是超级稳啊,

APM H电机转向确实和X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飞控中,四个电机的位置是正方形的,选择X,如果四个电机的位置是长方形的,选择H。H680机架四个电机的 ...

事实证明,H确实和X是反的,昨天同和X相同的转向,一加油就开始左旋,今天把转向全部反向,一加油H4升空那是超级稳啊,

APM H电机转向确实和X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H机架用的就是X的 没发现不拖...后来看到 H和X方向不一样 就换成H专用的方向了

事实证明,H确实和X是反的,昨天同和X相同的转向,一加油就开始左旋,今天把转向全部反向,一加油H4升空那是超级稳啊,

APM H电机转向确实和X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H确实和X是反的,昨天同和X相同的转向,一加油就开始左旋,今天把转向全部反向,一加油H4 ...

其实你只要保证飞控的设置和飞控要求的方向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机架是等距的,H或X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H确实和X是反的,昨天同和X相同的转向,一加油就开始左旋,今天把转向全部反向,一加油H4 ...

我表示确实是反的..但是我H机架 用的确实是X模式的旋转方向..确实飞了好几个架次...没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