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起落架有时放不下来

楼主(2014-10-03):
    我的毒蛇起落架右面的那个有时总放不下来是怎么回事?是起落架问题还是控制板的问题呀,而且每次换上新电池总要先收放一次,要不然第一次根本起不来,我朋友的也是这样,和朋友的两个毒蛇一起买的,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是否有机械卡死

网友(2015-01-07):
毒蛇的通病

网友A:
如果用原厂的混控版 每次上电后开关要来回拨一次 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原厂的混控版 每次上电后开关要来回拨一次 切记

谢谢,每次都先试一试,可是以后还是下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每次都先试一试,可是以后还是下不来。

那就是蜗杆的问题了 毒蛇的蜗杆质量真的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