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手上有飞越450FBL旋翼头大家注意了,都好好检查下

楼主(2014-10-03):
      自从知道了K8有个振动值就一直想把震动降下来,今天早上调了3块电池还是不行,旋翼头震动依旧存在,前两天看了夜莺的帖子我想是不是旋翼头两个桨夹不一样啊,或者横轴弯了(刚换的新的)然后就是用珠宝称称两个桨夹(带轴承 螺丝)相差0.03G感觉不错飞越没让我失望,看了夜莺老师的帖子说不一样重可以尝试下更换桨夹里的轴承对调,我想既然拆了就试试看,可是当我拆出轴承后我傻眼了,左右一对比貌似少了两样东西,而且光大桨夹相差0.5G。上图大家看看能否看出来少了什么?
     如果没看出来我给你们解释下,请看第二张图片,是不是叫推力少了一个盖子,铜片也没有,在仔细看下那个轴承,都印有钢珠的印子了,请问飞越装配的时候是如何装配的。还可能有魔友认为是我修飞机时候弄丢的,本人以人格担保装这个旋翼头之后就前两天地面失控炸一次拆过旋翼头当时也没注意,今天为了排震以为横轴弯了可是等我把他拆解完就发现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属不属于质量问题。是否要找飞越反应一下这个情况。

网友:
推力应该是有两个盖子的,不是一个的

网友:
有一个在里面是不是没倒出来了

楼主:
有两个一个桨夹两个一个是一个仔细看轴承

网友A:
你看你桨夹里面是不是有个推力轴承的盖子?两个桨夹差0.5G去了。基本就是哪个东西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桨夹里面是不是有个推力轴承的盖子?两个桨夹差0.5G去了。基本就是哪个东西在里面

恭喜答对了··哈哈确实两个盖子叠在一起··飞越装配不认真啊

网友:
很有可能像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恭喜答对了··哈哈确实两个盖子叠在一起··飞越装配不认真啊

这个东西都是要自己重新装重新打胶的。请看说明书。只可以讲你自己不够仔细。人家又没缺你零件。或推力轴承给了两个一样大的盖子你也可以吐槽他。装反了没检查出来都是你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都是要自己重新装重新打胶的。请看说明书。只可以讲你自己不够仔细。人家又没缺你零件。或推力轴 ...

grin2586兄您好!这两天在反复拆装这个飞越头,最终依你安装方法推力轴承装在外面,原因是固定螺丝和那介子压在推力轴承桨夹转起来顺滑很多,如果固定螺丝压在轴心轴承上,桨夹转起来略带阻力!以后这台机每个细节我都会反复拆装,不求马上可以飞起来,但求要弄通弄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都是要自己重新装重新打胶的。请看说明书。只可以讲你自己不够仔细。人家又没缺你零件。或推力轴 ...

我也是這麼認為,組裝太不落實!

网友:
嗯玩模型就是要够耐心。一下下来才少炸,对了推力轴承大的在里面小的在外面这个没错吧。还有上螺丝前最好确认横轴端头与推力轴承平了才上螺丝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rin2586兄您好!这两天在反复拆装这个飞越头,最终依你安装方法推力轴承装在外面,原因是固定螺丝和那介 ...

嗯玩模型就是要够耐心。一下下来才少炸,对了推力轴承大的在里面小的在外面这个没错吧。还有上螺丝前最好确认横轴端头与推力轴承平了才上螺丝好些。
其实只是刚巧我的装法适合你的旋头的设计罢了。其他人提供的装法是根据他自己的旋头提供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這麼認為,組裝太不落實!

稀哩呼嚕的裝機,就莫名奇妙的摔機

共勉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這麼認為,組裝太不落實!

慢慢玩,找到原因才重要,而不是炸了都不知道为啥炸的,那么没机会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這麼認為,組裝太不落實!

组装不落实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玩模型就是要够耐心。一下下来才少炸,对了推力轴承大的在里面小的在外面这个没错吧。还有上螺丝前最好 ...

兴幸我上次发了那个横轴帖,不然我就按照拆卸前拍的照片安装,少了细心观察这个关键,原来推力轴承的两个压片的内圈分大小的,在桨夹里用来隔住推力轴承和轴心轴承的垫片,跟中联和桨夹中的垫片厚薄也是不一样的,难怪头两次安装好之后中联和桨夹的空隙变大,总是怪怪的,总结来说,玩模型一定要胆大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兴幸我上次发了那个横轴帖,不然我就按照拆卸前拍的照片安装,少了细心观察这个关键,原来推力轴承的两个 ...

是的,没设计说明的情况下更加要多思考多观察。要不就好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D:
从来都是买回来重新上油再组装的,飞越不会给你加油的

网友E:
新的不拆开上油上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