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4-10-03):
我的飞控是按图片里那样链接的,现在是通电之后绿灯常亮,把通道4调到最大持续1秒左右电机就特么转起来,绿灯就闪,然后回中没反应,4通道反方向最大1秒钟,就停下,如果把3通道和4通道同时最大 绿灯就灭。。。。。
真诡异

网友A:
这个是哪种?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种?多少钱的

qq飞控。

网友B:
你确定是固定翼模式 佯有混控 摇杆模式都对 校准遥控器已经 其他也都校准完毕  那就返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qq飞控。

七十多的,一百左右的还是一百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固定翼模式 佯有混控 摇杆模式都对 校准遥控器已经 其他也都校准完毕  那就返厂吧

这个就不值得返厂了,,,,,,

网友C:
调到最大是不是都已经相当于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到最大是不是都已经相当于解锁了?

嗯嗯嗯,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十多的,一百左右的还是一百多的那种

不造,卖家。。应该是7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造,卖家。。应该是70的

如果是70的话可能就是坏了,70的质量不好,,,,,,你把感度调到头试试,不行的话就换掉吧,换1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70的话可能就是坏了,70的质量不好,,,,,,你把感度调到头试试,不行的话就换掉吧,换100多的
...

我去,这个还有不一样的,只能等卖家上线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KK的或者WM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这个还有不一样的,只能等卖家上线了。。。

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D:
需要调试,在飞控上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调试,在飞控上校准

校准过了。。。。。

网友:
这个位置要调好,

网友D:
你拔码开关是怎么拔的?

网友:
我也是用QQ飞控,好盈电调,朗宇电机,固定翼模式,接线照说明书接就行了,先校准油门,再校准遥控器,传感器,调节感度,感度调在QQ两点附近就行了,调好了,现在飞的还可以,不过QQ不能接gps挺遗憾的,不过QQ价位摆在那,还行

网友E:
我的QQ飞控与华科尔接收机免调试,通电就爽飞了,买价60.非常好用,楼主勿急,慢慢找原因,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拔码开关是怎么拔的?

x四轴 普通接受   开机白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QQ飞控与华科尔接收机免调试,通电就爽飞了,买价60.非常好用,楼主勿急,慢慢找原因,祝爽飞

谢!还是找找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

。。。。

网友F:
控自身及電調有沒有校準行程. 電調互換試試

网友G:
祝早日爽飞!

网友G:
祝早日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自身及電調有沒有校準行程. 電調互換試試

已经反复校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