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升降螺距设置正确

楼主(2014-10-03):
我现在的情况是推油门打正螺距飞机升不起来,降油门打副螺距飞机反倒升起来了。不知道怎么的我是新手,观察打正螺距飞机十字盘有上升。奇怪了,望老鸟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油门反向?舵机反向?陀螺仪设置正螺距反向?楼下老手来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反向?舵机反向?陀螺仪设置正螺距反向?楼下老手来解答吧

你好,你说的意思是我按照你说的全部调节成反向。

网友B:
螺距要成一条斜线 你看看是不是把螺距弄成V字形了

网友C:
遥控螺距反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意思是我按照你说的全部调节成反向。

不是全部 检查某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要成一条斜线 你看看是不是把螺距弄成V字形了

额回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螺距反方向了。

在软件上哪里设置呢。朋友说不能随便改遥控器上的正反设置,要更改要到陀螺仪软件里面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软件上哪里设置呢。朋友说不能随便改遥控器上的正反设置,要更改要到陀螺仪软件里面设置。

吐血。看你啥遥控配什么陀螺仪。futaba的油门还有螺距基本都要改。先将你陀螺仪的修正方向搞对再考虑需要不需要改遥控的方向。

网友:
在遥控器里设置一下,逆转设置就好了!

网友D:
反之前把电机线拔了,像你这样的新手容易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之前把电机线拔了,像你这样的新手容易出事。。。。

网友E:
应该是大桨夹反了吧?十字盘上升反而是负螺距

网友:
桨夹反了

网友:
看下大桨切风面,不能光看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大桨夹反了吧?十字盘上升反而是负螺距

问题找到了,果然是桨夹反了。

网友:
顶楼的几位误人子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果然是桨夹反了。

这个错误。。话说差些不记得我第一次自己装也栽这里了。

楼主:
就是啊新手要注意了

网友F:
优先考虑修正方向,然后再考虑在控上的通道是否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先考虑修正方向,然后再考虑在控上的通道是否反向

多谢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
其實槳夾沒有說正反之分。
但是不一樣的安裝三角補償不一樣。
至於裝“反”,只要在SWASH AFT項把PITCH調成負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