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我的XT60是否正品?????????10秒就软了

楼主(2014-10-03):
(无正文)

网友:
焊的时候掉开的?

网友:
因该是正品。。LZ烙铁不给力吧。。时间太长。。

网友A:
正品!楼主焊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楼主焊坏了

碰上10秒、准备插线就开始下沉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是正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碰上10秒、准备插线就开始下沉了

时间太长...焊个60插头2秒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太长...焊个60插头2秒够了

好桑心啊,

网友B:
是不是正品,焊的时候变不变软,变型就知道了。正品难买到,所以在焊接的时,把另一头也插上,起到限位的作用。

网友:
电烙铁温度问题 建议买个100W大功率的 2秒焊接 这样插头就不会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正品,焊的时候变不变软,变型就知道了。正品难买到,所以在焊接的时,把另一头也插上,起到限位的作 ...

是的,正解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反正是时间太久了

网友:
焊接太久。我山寨的也用过也没焊掉过

网友:
焊的时候把两个插头插上,互相定位

网友:
把公头母头插在一起在焊    我用了那么多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正品,照用

网友:
10秒钟,太长了吧?
我用25W烙铁焊EC5,最多3秒

网友:
把公头插上

网友C:
是不是楼主焊的时间太长了? 力道大了点?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公母插一起焊的,楼主多练习,加油

网友E:
正品,焊功不够~

网友F:
好的插头塑料部分是耐高温,是不怕烙铁烫的,再换一次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G:
别用太大的烙铁,30w的够用了.60w以上的温度太高容易这样。最高用恒温烙铁260°合适

网友H:
插头是正品无误的,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加热的时间过长,而且没有公母配对焊接,这样里面的香蕉金插肯定会移位变形的,焊接的时候使用功率稍微高一点的烙铁,最好60W左右,并且焊头最好是斜口焊头,接触面大一些,容易导热,尽量***焊接完成,超过五秒即有可能引起塑胶部分变形。一次不成只能冷却之后重新焊接,不要急于一直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