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微单最佳的选择

楼主(2014-10-03):
玩多轴才两三个月,现在是飞越650,尝试挂索尼qx100,用wifi曾程作为图传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是,wifi的距离太短、延迟厉害、很容易断点、最要命的是2.4g的传输,逼得你只有换控,最终只有花了一两千块吃这只螃蟹后决定放弃,现在想尝试挂索尼微单n5,问了周围的模友,据说还不错,所以想请模友推荐一款机架,要求是尽可能不要太大,方便携带的,利用手上现有的设备
目前设备:nazav2、朗宇4108kv380电机、6s5200mah、
求大家推荐便于携带的机架怪微单!!!谢谢

网友A:
650,17寸桨(很变态,但是今天爽飞了),3508/390kv,pixhawk,NCR18650BD 4S1P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17寸桨(很变态,但是今天爽飞了),3508/390kv,pixhawk,NCR18650BD 4S1P

能挂微单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挂微单爽飞???

理论上的载重空间应该够
注意电池是用相同重量的18650电池,容量大2倍

网友B:
挂微单还是得6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微单还是得6轴吧!

多大的六轴呢?680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六轴呢?680可否?

差不多了!关键还是你选择的电机电调,我推荐电机朗宇4110 ,电调好盈乐天40啊!

网友:
《挂微单最佳的选择》,还以为是结论帖、经验帖。论坛风气啊---------管理员,你怎么想?

网友:
携带方便的就是H4 680
想挂微单就用H4弄8轴模式
每个机臂两个电机
我的现在是4轴、载重793g飞8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2410&extra=
这个帖子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的载重空间应该够
注意电池是用相同重量的18650电池,容量大2倍

只想说18650的能量密度是牺牲放电倍率换来的,兄弟你用的几S几P的1865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挂微单爽飞???

用的几S几P的18650啊?

4S1P 只有10A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0,17寸桨(很变态,但是今天爽飞了),3508/390kv,pixhawk,NCR18650BD 4S1P

用的几S几P的18650啊?

4S1P 只有10A电流啊?

网友:
用18650做航模动力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