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有哪些使用蜂窝数据的图传

楼主(2014-10-03):
目前被老板指使做一个视距外的项目,目标3km,原本用的1.2G图传,出过丢信号的问题。于是老板就想用蜂窝数据或者是LTE数据来做图传了.....心血来潮的老板我不能阻止他!我说要不先试试AAT说不定能解决了但是老板就是要用!4!G!网!络!
去年做这个项目的另一组学生有尝试一套蜂窝数据的图传,但是信号非常不稳定,各种雪花屏。不知道老板从哪里知道的消息说今年有更新,但是他不记得是哪家公司了....让我搜一搜...

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合适的,请问大神们有听说过或者尝试过么?

索尼的新系列采用Ustream不适合,上传时候需要wifi环境,也就是说除了相机还要背个手机上去呦= =最终要的是延迟严重,接近30s(对的,是秒)。

然后直接用手机已经尝试过了,是不行的。原因是载机是个固定翼,飞行速度在10m/s,手机全程在对焦,图像质量不能入眼。。。更不要说识别目标物了。。。

俺们家载机和地面站

要找的目标是圆圈里那样....图像是GO Pro 3+视频截图。

网友A:
飞场很爽啊!!!!

网友A:
用数据网络太差!!!

网友B:
这飞场不飞涡喷白瞎了!

网友C:
LZ是香港的、、、、、????????

网友D:
人家运营商网络天线俯仰角都是下压的,标准塔高只有45-50米,超过60米都是超高站。天线仰角全是往下压的空中根本没信号,你飞机只飞50米么?

网友:
还是说让运营商专门给你们装几幅朝天打的天线?

网友E:
我家住30楼,手机信号超强,但是质量差。原因就是基站太多,信号切换太频繁。有办法锁定一个基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场很爽啊!!!!

是旧的机场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香港的、、、、、????????

= =是的呢。是被启德机场暴露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据网络太差!!!

老板陷入执念我等小民只能去实现啊!
不过话说新加坡南洋理工是用digital的数据传输的,我看过他们是视频,挺清晰的。但是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这是他们学校网页上的介绍

网友C:
引用 楼主:
= =是的呢。是被启德机场暴露了么?

环球贸易广场暴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运营商网络天线俯仰角都是下压的,标准塔高只有45-50米,超过60米都是超高站。天线仰角全是往下压的空 ...

期望飞50米高,去年信号丢了,临时飞到150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住30楼,手机信号超强,但是质量差。原因就是基站太多,信号切换太频繁。有办法锁定一个基站么?

这是个问题,可以去找电子那边的合作!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球贸易广场暴露了

牛刀了!!我还觉得我那张图不怎么暴露地理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场不飞涡喷白瞎了!

新手哪敢飞涡喷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家住30楼,手机信号超强,但是质量差。原因就是基站太多,信号切换太频繁。有办法锁定一个基站么?

请联系你的通讯运营商。这个是切换问题他们应该自己靠优化解决。但是你这个就是高层。高层居民小区一直是一个解决难题。你调整没用的。其实我估计不是频繁切换的问题。而是高层干扰。不知道你们的楼有没有做过室分系统。估计是没做。信号强可能都是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联系你的通讯运营商。这个是切换问题他们应该自己靠优化解决。但是你这个就是高层。高层居民小区一直是 ...

早解决了,是信号切换频繁导致的,有一个软件可以查看手机当前所连接的基站。无耻的运行商,刚开始以为开发商在小区楼顶装了射灯用来美化,某日去楼顶飞飞机,凑近一看,全是一种叫射灯天线的玩意,那辐射,死人的节奏,还好我家上面还有几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早解决了,是信号切换频繁导致的,有一个软件可以查看手机当前所连接的基站。无耻的运行商,刚开始以为开 ...

自己还玩模型,射灯天线这中小功率的东西就说死人你手里遥控器也没差到哪里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还玩模型,射灯天线这中小功率的东西就说死人你手里遥控器也没差到哪里唉~~~~

天天顶在我脑袋上,玩模型我带头盔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天天顶在我脑袋上,玩模型我带头盔的,哈哈

玩天线的~~~都知道三叶蘑菇是全向天线,板子是定向天线。定向天线只能朝一个方向。这个天线装在你头顶,反而说明这个天线对你自己的辐射是最小的。这个天线是往别的楼打的。并且经过楼板层层阻隔衰减更大。而且手机是双向通讯,而不像一般的不带回传的遥控器,只是单向发射,自己功率做的足够大能让接收机收到信号即可。运营商的天线双向传输他给你发信号,你手机还得发信号给天线,天线大一定程度上为了能收到你手机发来的信息~~~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你距离他500米他天线信号发过来你手机能收到,然后你手机的信号也得发500米传回去~~~好吧,一个发射源在你500米外,另一个发射源就在你身上。你自己想想到底哪个辐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天线的~~~都知道三叶蘑菇是全向天线,板子是定向天线。定向天线只能朝一个方向。这个天线装在 ...

大神大神,之前新加坡南洋理工有一架用的就是digital的传输方式,图像也挺好的。我有看他们宣传的视频。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我们老板才坚信用4G什么的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天线的~~~都知道三叶蘑菇是全向天线,板子是定向天线。定向天线只能朝一个方向。这个天线装在 ...

都有辐射,忘了说明,运营商的天线是朝下方的,装这玩意起码要挣得业主同意吧,当然话题扯远了。楼主433最大带宽可以达多少?可以做成像电视信号转播不?偶不用433飞控,有想法做一个433gps数据回传,呵呵。丢飞机好找回,或者搞个gps+gsm找飞机。

网友:
找我大深圳,有一家做数字图传的,好像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解决了,是信号切换频繁导致的,有一个软件可以查看手机当前所连接的基站。无耻的运行商,刚开始以为开 ...

又要信号好,又不让在自己家里装天线,你让运营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