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3D曲线你们都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4-10-03):
我的SUPER CP是出厂厂家给设的3D曲线,从来没开过3d模式。今天去翻了,根本控制不住,空中倒过来了,油门都拉到底了,感觉空翻很吃力,是不是有刷动力都这个样子呢,还是油门曲线没设置完美的呢。想自己设置下油门曲线,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从来不懂设置油门曲线。正飞比较爽,这个想3D一下,无非就是翻翻,新手嘛,试验了几次都不理想,大家对这个SUPER CP的3D都是怎么设置的呀,有谁有比较好的方法共享下。模拟器中机机都是完美的,里面的飞机3d随便翻,凤凰软件中也没牵扯到曲线设置啊,只是改个V字曲线就能倒飞看,现实残酷啊undefined

楼主:
可以翻就感觉小鸡动力不足

网友A:
把数据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同样 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A:
将特技飞行一的螺距曲线点L调到-70%,将点H调到+70%,如果效果不好,再适当提高一点。

网友:
鍘熷巶鍙傛暟锛岃鎶婅灪璺濊皟濂斤紝璇村疄璇濓紝杩欐満缈诲お闅句簡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特技飞行一的螺距曲线点L调到-70%,将点H调到+70%,如果效果不好,再适当提高一点。

都100%了 飞机还是动力不行 华的这台小飞机3d不行

网友B:
曲线设置没有太大问题。螺距V字和一字都可以。有刷动力是有些弱,也能翻比较吃力,不爽。有正飞的基础玩倒飞还是改无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设置没有太大问题。螺距V字和一字都可以。有刷动力是有些弱,也能翻比较吃力,不爽。有正飞的基础玩倒 ...

无刷不会改啊,都改报废一架了

网友C:
其实有刷动力下,机子不是螺距越大越好,螺距大相应给主电机的阻力阻力也大,总有一个匹配的点,如果翻过来感觉主电机明显掉转,可以考虑适当缩小螺距行程
其次是螺距控制手法也很关键,模拟器里机子是完美的,很多人(包括当时的我在内)都养成了带着大螺距翻,翻过来再猛打螺距的坏习惯,到真机上不是掉转就是甩尾,有刷动力差可以靠手法弥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刷动力下,机子不是螺距越大越好,螺距大相应给主电机的阻力阻力也大,总有一个匹配的点,如果翻过来 ...

学习了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A:
把十字盘混控调到正负60%,把螺距曲线调到正负7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十字盘混控调到正负60%,把螺距曲线调到正负70%试试。

我试试吧

网友D:
S cp十字盘混控项不可调!到电直综合区翻一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S cp十字盘混控项不可调!到电直综合区翻一下贴。

哦,抱歉忘记了。谢谢提醒。

网友E:
油门100%调平.  普通飞行转3d时候要稳定之后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100%调平.  普通飞行转3d时候要稳定之后再翻.

曲线没调好,电机消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线没调好,电机消磁了

有刷新的还行, 旧的主马达肯定翻不动了. 头2分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