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精灵2电位器等几个问题

楼主(2014-10-03):
各位好!我的精灵2入手刚1个月,今天因为云台无法调整俯角把控拆了。目前云台问题是解决了,同时也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1、控制云台的电位器下面的那个电位器是做啥用的啊?
2、途中我用红线圈起来那个部分是飞控么?发现上面的线连着操纵杆呢。
3、来咱们坛子学习了不少帖子,好多前辈都说姿态飞行其实不是真正的脱离GPS,如果想不受信号干扰,就必须把控上的GPS拔掉,请问GPS是图里哪个部位啊

BYTHEWAY,话说换左右手还是挺简单的,自己拆了控就能做到,折腾折腾还是挺有收获的

网友A:
精灵2的飞控是phantom,不可以拔掉gps
精灵1或fc40,可以!

网友:
精灵控就是个玩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的飞控是phantom,不可以拔掉gps
精灵1或fc40,可以!

酱紫啊,失望了

网友A:
1.第2个电位器,如果是精灵2的话,不是v+的的话,是用来更改制式的,简单说可以控制飞更远近,ce和fcc。。
2.那是发射单元,飞控在精灵机壳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2个电位器,如果是精灵2的话,不是v+的的话,是用来更改制式的,简单说可以控制飞更远近,ce和fcc。 ...

哦,对,GPS和飞控是在机身内,明了了, 拆开主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