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6S带Gpro尾舵机问题

楼主(2014-10-03):
刚入手亚拓450L  6S带Gpro官方套装,组装好之后用我的天7控和3S锂电池调试。
下载安装操作界面后,按官方说明书进行Gpro基本设置和飞行设置。现在测试动作
3颗十字盘舵机动作正常,而打方向摇杆尾舵机速度慢的要死。呵呵!这样子实际飞能左右转方向吗?
左右转动Gpro本体,尾舵机速度一样的慢。我在Gpro里设定左右最大行程时,拨动遥控,尾舵机动作很快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我是日本手,打副翼和油门遥控,这个尾舵机也有一点动作。

楼主:
哈哈,通过电话咨询模友,找到原因了,原来是遥控器里的陀螺仪感度混控功能没打开!

网友:
楼主我有一点搞不懂,你是6S的机子,怎么用3S的电池,能飞起来么?

网友A:
我也想配一台6S的450机子,可是手上有不少3S电池,能兼容用着吗?

网友B(2014-11-02):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配一台6S的450机子,可是手上有不少3S电池,能兼容用着吗?

搞不懂你说的兼容是什么意思,6S的动力只能用6S电池,你要用3S的电池的话就只能换高KV的电机才能飞行,那就不是6S动力了,450L的原厂电调是支持3S-6S的,如果要用两节3S串联使用的话450L的电池仓很难放得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你说的兼容是什么意思,6S的动力只能用6S电池,你要用3S的电池的话就只能换高KV的电机才能飞行,那 ...

明白了,电调支持,但是电机会动力不足,3S只能串联成6S用,但是放不下。
看来如果要用“gpro”的话,只能买6S的那个套装了,其他套装好像都是“3GX”的。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