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亚拓求教

楼主(2014-10-03):
四年前买的450 sport亚拓
全新+T8
前几周第一次首飞(对的首飞)
第一天飞到第二个电池的时候刚起飞直接熄火摔田里,拍拍屁股回家了没在意
第二天充好电飞到第三个电池的时候直接又熄火摔地上了,电调两声滴滴重复,手摸电调比较烫,是装在电池下面的
后来就一直飞不起来了,油门一直没用。只能开3D或者油门失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调烧了吗?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T8连模拟器电池五分钟就没了?

网友:
。。。。少见飞机藏这么就的才首飞的。你福他爸电池是原装还是锂电?看说明你保护电压没设对吧

网友A:
还有你电调是不是泡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电调是不是泡水了?

没有啊,全都是新的放在铝箱里很好的。是不是点店调已经烧了啊好像是差不多6.8v的时候叫
你们模拟器一般能练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全都是新的放在铝箱里很好的。是不是点店调已经烧了啊好像是差不多6.8v的时候叫
你们模拟器一 ...

6.8差是锂电的保护电压啊。原装电好像是镍氢的应该还要低点。

网友A:
你遥控没带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差是锂电的保护电压啊。原装电好像是镍氢的应该还要低点。

oh这样子。
现在问题是```450油门失效的问题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遥控没带说明书吗?

全英文的啊。术语太多只能略知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英文的啊。术语太多只能略知一二

网上有中文的。或留邮箱明天给你发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中文的。或留邮箱明天给你发中文的

85889.94@qq.com 谢谢
但是```电调的原因你知道吗

网友B:
动力电多少V? 放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多少V? 放了多久?

四个电池两个大肚。大概12.8v?   都试过了,其它都正常就是油门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调的原因你知道吗

这个不懂

网友:
放了4年

网友C:
电池放了四年?如果是就要考虑电池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了四年?如果是就要考虑电池的事了。

  可是如果是电池的问题。之前飞的也一切正常。现在也能开3D。就那个···普通模式?开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调的原因你知道吗

发了,看下全不全。

网友:
电池时间存放过长,而且肯定没每3个月做次保存充电,导致电池电芯效能下降,放电量不足,用充电器放完电后再用最小的0.1A充电充满,有可能修复。电调设置可能也有问题,频率、进角设置错误导致发热严重,瞬间电流较大,而你的电池瞬间放电量不足,肯定会电调保护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