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对6S 10000毫安的电池做个充电记录并探讨如何合理使用电池。

楼主(2014-10-03):
本人的s800 evo目前都设置得比较顺手了,今天再对电池做个统计、测试。

调整好比较极端的一级、二级报警。

某牌10000毫安 6S 25C电池(用了5块测试平均值,应该算比较客观了)
满载(Z15+N7)温柔航线飞行9分48秒二级报警自然下降落地。

落地1分钟后,回弹电压平均为单片3.72V。

然后开始充电,充电过程统计如下:
3.72充到3.82,平均充入2600毫安;
3.82充到3.85,平均充入1100毫安;
3.85充到4.20,平均充入5300毫安。

也就是说3.72充到4.20,一共总计充入了9000毫安,安全加上极限基本就这样了,电池每个起落利用率达到了90%。

以前我使用的时候,每次落地测电,都是3.85V左右,这个时候到充满是5300毫安,利用率只有53%,对电池虽然好,但是感觉利用率还是太低了,而且那样设置的话,留空时间最多也只有7分左右。

总结:个人感觉每次落地电压在3.75V应该是最佳的,电池每个起落的利用率在80%--85%左右,同时也比较安全,对电池也没有伤害。

个人观点,供各位大神参考。

网友A:
严格来说吧…每片不低于2.6V都不会造成过放
不过一旦低于3.5V了,放电曲线会瞬间变陡,所以一般3.5V是极限了

网友:
借板面請問一下,獅子的 10400 電池電芯有得買嗎?
手上這顆才飛一趟,拆下機時手殘滑了,摔在水泥地上
結果就腫了,電芯量不到電壓...

网友:
我的是H4 680   naza v1飞控一级带载电压按3.6v,二级带载3.4v
这样15分钟航线,下来电压3.65v左右,能充进8000mah我的是3S  10000mah,现在电池之间的压差3.7v的时候是0.008v左右
3.5v的时候压差是0.01v,电池自己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吧…每片不低于2.6V都不会造成过放
不过一旦低于3.5V了,放电曲线会瞬间变陡,所以一般3.5V是极限 ...

动力锂电池极限是3.3v,最好是3.6v,保存是3.8--3.85v
满电是4.20v,锂电池放电到3.3v以下后就很不平衡
以上是个人观点

网友:
这样理解不一定正确,锂电池的寿命和放电深度有关,简单来说就是每次充满放到3.7的电池寿命次数肯定比每次放到3.8的少,如果不是必要情况,就不要总是硬要放到3.7

网友:
我的roc放到3.5才有百分之90的容量,3.7就下来会严重影响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