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遥控器的疑问?

楼主(2014-10-03):
看到好多拆控改日本手,美国手的。  那用调参软件改的不行?

难道遥控会丢配置?

网友A:
楼主,您好。精灵2遥控器无需拆机改手,只要下载RC调参软件修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精灵2遥控器无需拆机改手,只要下载RC调参软件修改即可。

dji技术支持5回复了啊,顶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精灵2遥控器无需拆机改手,只要下载RC调参软件修改即可。

dji技术支持5 :您好!我的精灵2(套机)一直都正常的,国庆节那天,突然图传超过大概40米的高度就没有信号(图像),反复飞了几次都是这样,之前小炸了一下,云台变型了,我换了一只,现在检查图传天线都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网友说可能要重新对频,请问,怎么对频,我的是大疆原装5.8图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ji技术支持5 :您好!我的精灵2(套机)一直都正常的,国庆节那天,突然图传[ ...

图传对频的方法是: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闪灯要一样,接收端(地面端)有个红色小按钮,按一次转换一次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对频的方法是: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闪灯要一样,接收端(地面端)有个红色小按钮,按一次转换一次闪灯。 ...

对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