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极低简单易做的小船

楼主(2014-10-04):
  玩腻了滑水型暴跳快艇,回归悠闲,玩排水型,可是排水型的船体流线形复杂,制作太费神,于是想出了这个鬼主意。
  这可能是目前举世无双的破烂类船模。看者浏览时如若出现头晕恶心症状,请立即回避。
  船体自己设计,平面线形,不需要复杂的流线形,容易加工。甲板建筑参考了70年代广西桂江船厂造的丙级交通艇。
  船长51cm,宽8.5cm。

      材料:KT板边角料,透明包装胶片和透明胶粘带(加固KT板边缘用),少量三夹板、泡沫、罐头盒铁片碎料,船体成本几乎为零。
  粘合剂:泡沫胶,AB胶,704密封胶。
  电机:过时玩具船拆下的电机,有人说是360。
  电调:临时从其他船借来的车模双向电调。
  舵机:9 克。
  电池:电动自行车动力锂电两节,7.4V。

楼主:
继续:

船底是平的。蒙上一层透明胶粘带。桨和舵用罐头盒铁皮做的。

船底是平的。蒙上一层透明胶粘带。桨和舵用罐头盒铁皮做的。

楼主:
继续:

航行中

航行中

下水

下水

银联卡做指挥台围板.透明胶片做挡风玻璃.

银联卡做指挥台围板.透明胶片做挡风玻璃.

烧烤用的竹签做桅杆.前甲板那个是兜风口,不是探照灯.

烧烤用的竹签做桅杆.前甲板那个是兜风口,不是探照灯.

楼主:
就是想玩这个悠闲的排水航姿。

楼主:
  上边那个视频的速度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油门,保持悠闲的排水航姿。下边这个视频加了一半多油门,还未上全油门,航姿马上便从排水状态转为滑水状态,船头三分之一离开水面。这个航姿太丑了,没意思。

楼主:
最后一个视频,绕水中的树桩,另有一番趣味。

网友:
超级嗲!密封性如何?

楼主:
船壳密封很好,滴水不漏。只是急转弯时会有少许水溅入船舱,正常悠闲航姿不会溅进水。

楼主:
船轴是自行车辐条,轴套是拉杆天线管。

网友:
不忍直视,居然还下水了,果断就医去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国庆节期间医院可能只有急诊了。

网友:
有点像阿甘正传里的捕虾船

网友A:
有新意,适合初学者制作

网友B:
KT板的?请问你的密封是用的什么?我也想用KT板做一艘军舰,就是不知道密封该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的?请问你的密封是用的什么?我也想用KT板做一艘军舰,就是不知道密封该用什么

我先是用泡沫胶粘合KT板成船壳,然后用704密封胶在船壳内涂到KT板粘合处,这样就不会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新意,适合初学者制作

由于成本极低,制作者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喜好设计船体.
个人认为尤其适合少年儿童制作.如果是初学者,通过体验,知道什么是排水型船体,什么是滑水型船体.
个人经验,使用界刀(即切割刀,美工刀)裁切KT板不要一刀完成切割,这样KT板边缘毛糙,最好是轻轻下刀,多次切割才完成一次裁切,这样KT板边缘就比较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的?请问你的密封是用的什么?我也想用KT板做一艘军舰,就是不知道密封该用什么

如果不是考虑携带方便乘坐公交去放航,我是想做一米以上长的KT板军舰.用KT做军舰最省事的舰型是隐形舰,因为隐形舰甲板建筑线条简单明快,容易制作,船模下水之后,谁还会去欣赏军舰上的细节.在湖面上有个大体形状在航行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先是用泡沫胶粘合KT板成船壳,然后用704密封胶在船壳内涂到KT板粘合处,这样就不会漏水了.

跑得挺好的海上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得挺好的海上銀行!

谢谢鼓励!那个银联卡以后有白油漆会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考虑携带方便乘坐公交去放航,我是想做一米以上长的KT板军舰.用KT做军舰最省事的舰型是隐形舰,因 ...

可否来一份阴影舰艇的图纸,我也想用KT板做军舰,省事,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