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在MAC或者虚拟机下运行的模拟器吗?

楼主(2014-10-03):
如题换了mac,需要模拟器

网友A:
看图,App Store上有。

网友B:
我也去看一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图,App Store上有。

你好,aerofly RC7, 这个模拟器我下载了但是不会用啊。。。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aerofly RC7, 这个模拟器我下载了但是不会用啊。。。求指导

下载安装后先插上模拟器,这时候系统信息里面就应该多一个USB设备了,然后进入那个应用,点“calibrate”就可以校准遥控器的遥感了,最后选一个飞机就可以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安装后先插上模拟器,这时候系统信息里面就应该多一个USB设备了,然后进入那个应用,点“calibrate ...

OSX系统,,我连了遥控器,但是没有提示有什么设备,连了啥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SX系统,,我连了遥控器,但是没有提示有什么设备,连了啥反应都没有。。。。

去系统信息里面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系统信息里面看

系统信息在哪里开出来哦。。。。。我好白痴啊。。。。。可以给我个QQ号吗,QQ上问起来方便些。。。。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系统信息里面看

对了,我下载的是 aerofly RC 7,,不知道是不是跟你那个一样哦?你图片上得那个模拟器我商店里找不到额

网友:
你好,模拟器的问题你搞定了吗? Mac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系统信息里面看

你的那个应用 苹果商店找不到额。。。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去看一看。

你好,mac上的模拟器你搞定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应用 苹果商店找不到额。。。哪里可以下载呢?

没用过虚拟机跑,因为要把模拟器硬件接口分配给虚拟机用,那个软件这里有: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aerofly-fs/id496301719?mt=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信息在哪里开出来哦。。。。。我好白痴啊。。。。。可以给我个QQ号吗,QQ上问起来方便些。。。。多谢 ...

点苹果图标,然后关于本机,然后更多信息,系统报告里面找USB设备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虚拟机跑,因为要把模拟器硬件接口分配给虚拟机用,那个软件这里有:
https://itunes.apple.com/u ...

osx系统不能直接插遥控器,运行模拟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sx系统不能直接插遥控器,运行模拟器吗?

可以的,我现在就用的是直接插遥控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现在就用的是直接插遥控器的。

你发给我的网址链接,那两个应用和你的不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给我的网址链接,那两个应用和你的不一样的吧

版本问题?AppStore上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mac上的模拟器你搞定了吗

还没下载到,app是收费的,都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mac上的模拟器你搞定了吗

app上有个next,装了后遥控器没有方向和升降,你试试看。

网友D:
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