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两个标牌那个好呀

楼主(2014-10-03):
Diy了两个标牌那个好呀

网友:
右边的好,稳重。

网友:
从美术、美学角度来说,我一个也不看好。

网友:
右边是否可以倾斜一点,不是做成垂直的,长宽比太正。可考滤下黄金分割比。左边制造成本应该远高过右边也用的了曲线型底座,但与上面那部份配合感觉有点突兀。

网友:
比例很重要!~

楼主:
设计理论在设计及创造中黄金分割即黄金律1:0.618比率仅是线形思考,实际应用中用格栅即用不同的黄金比率1:0.191、0.236、0.382、0.618、0.667、0.764、0.809、如果密度不够还可加1的二分之一0.5纵横X-Y轴组成平面二维空间,Z轴三维空间同理黄金比率1:0.191、0.236、0.382、0.618、0.667、0.764、0.809、如果密度不够还可加1的二分之一0.5。以上均属“定”的范畴。实际上创作最难的是实践经验“悟”的范畴。

网友:
LZ对黄金律看上去比我等领悟要深刻很多呀

网友:
右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