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Y6,最新试飞报告!

楼主(2014-10-03):
我测试完X8继续测试这个Y6 还是觉得Y6是我的最爱,可折叠携带方便可以完全放这个箱子里。
配置:郎宇x4110s 340kv 1555碳纤桨 APM 2.8飞控(吐槽一下,刚开始直接一根线没有数据信息包括高度,我从雷迅家买的一分二数传和OSD的线 有一根接错了 我重新接上就好用了)
测试如下:
带狗云台+鹰眼或者山狗

6200MAH 6s电池能飞14分钟 起飞重量大概3.5kg

8000MAH 6s电池能飞20分钟,起飞重量大概4kg 电池是昨天晚上充满有自掉电,充满就飞肯定多一些。

今天拍的几段

大家猜猜哪个是鹰眼拍的哪个是山狗拍的,飞航线技术太烂,osd没搞定不敢飞太远。

网友:
现在我也是最喜欢Y6

网友:
高速机,很喜欢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机架啊?

网友:
机架漂亮,求机架链接

网友B:
osd接口默认是跟数传同时用的时候接的,内部没有焊接RX点,单独用要焊接RX点,或者就用数传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机架啊?

风语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接口默认是跟数传同时用的时候接的,内部没有焊接RX点,单独用要焊接RX点,或者就用数传口

就是数传通电才能用osd口?坑爹啊

楼主:
我加长成750m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数传通电才能用osd口?坑爹啊

数传供电有多种方法,你的OSD是什么样子的?

新手课堂 APM MiniOSD使用第1课,补看不到数据及图象的解决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A:
LZ屌炸天啊,1000块的机架用用,果然豪,报下具体配置啊,上视频

网友:
看着很结实啊 很耐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接口默认是跟数传同时用的时候接的,内部没有焊接RX点,单独用要焊接RX点,或者就用数传口

不得不拆开机器重新做一个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屌炸天啊,1000块的机架用用,果然豪,报下具体配置啊,上视频

自己做也是这价钱呵呵 我自己做过

网友C:
支持下,箱子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下,箱子尺寸?

内尺寸600x400x3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接口默认是跟数传同时用的时候接的,内部没有焊接RX点,单独用要焊接RX点,或者就用数传口

我接了数传的TX线 但是没有高度 也没有距离 搜星也没有。太奇怪了,是不是要接两根?

网友:
很好看啊

网友:
拍到螺旋桨了。晕

楼主:
我也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

楼主:
因为加了壳子 呵呵  没有壳子也一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加了壳子 呵呵  没有壳子也一般

我真心觉得机架很强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真心觉得机架很强壮的

确实稳定 3.5kg 8000mah电池能飞25分钟 加了云台相机和云台电池可以飞行20分钟 还是很给力的。 电调直接放机臂里,飞完有点热热的 但是应该不会烧掉 我在机臂上左右钻了2个孔

网友D:
这么强悍啊,多少轴距?什么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强悍啊,多少轴距?什么配置啊

750MM 郎宇4110 340kv 1555碳纤桨 apm 2.8 6H GPS

网友E:
尾电机还用安装舵机吗?用来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电机还用安装舵机吗?用来控制方向

y6不用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了数传的TX线 但是没有高度 也没有距离 搜星也没有。太奇怪了,是不是要接两根?

去看OSD使用第一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OSD使用第一课

我接了两根才有数据信息

网友F:
果冻不断,好好弄下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OSD使用第一课

泡泡大师 我按照您老教程飞航点没问题 晚上再飞定点模式就没法定点了 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冻不断,好好弄下云台

应该是相机固定没用双面胶的原因 我晚上再飞了一次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大师 我按照您老教程飞航点没问题 晚上再飞定点模式就没法定点了 是啥情况?

卫星不够,

网友(2014-12-08):
问下楼主,你这个Y6左右舵转向反应和速度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