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问题

楼主(2014-10-03):
买了四个朗宇A2122发现一个
电机
比其他电机要紧一些。装好试着飞了一下,也是往那个电机那偏。求教大神,需不需要上点润滑油还是电机有问题?
或者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A:
以前用过4个银燕电机,也有一个手转着紧,但没有影响飞行。
可以把电机调换下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