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试飞,起落架突然无法放下了,还好有惊无险

楼主(2014-10-03):
s900飞了10多个起落了,一直都比较正常。今天正常起飞之后,收起落架。飞完准备降落的时候突然发现起落架无法放下来了,下了一跳。还好够淡定,而且机器下面没挂云台,底面还算平整,应该不会出现降落以后侧翻打浆的问题。然后就成下图这样慢慢趴到地上了哈哈哈,太囧了。事后检查发下是机身下面连接起落架的那个黄色tx插头的供电线和机身脱落了。这个很一想不到,t插本身都是很紧的,正常的振动不至于轻易脱落啊。所以以后飞得时候还是要检查每个接口。多亏没挂云台,要是挂着云台估计就没这么幸运了。

网友A:
不会手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手接吗

我一人飞,没人帮我接

网友B:
挂云台降草上 有经验收油门也可以

网友:
呃....单手接过680的四轴,油门用下巴收的.........,再大的话,单人手接就困难了。

网友:
手够稳即使有云台也能安全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云台降草上 有经验收油门也可以

那样云台就挂了。。。

网友C:
单人手接960都接过~你就悬停住了,脱控~一手顶住重心位置,一只手直接收油收到底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人手接960都接过~你就悬停住了,脱控~一手顶住重心位置,一只手直接收油收到底就OK了~

臂力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臂力帝啊!

10kg你接不住?

网友:
手接   把鞋脱了,差不多降脑袋上的时候手接,用脚收油门

网友:
要么出去飞的时候带一个水桶

网友C:
都到不了~我960挂的微单云台~也就6KG多~

网友E:
大八轴挂5D单人飞单手接的飘过

才多重啊,你们平时都不吃饭的?

网友:
他们没有吃士力架,广告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到不了~我960挂的微单云台~也就6KG多~

嘿嘿,

网友:
估计是落草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八轴挂5D单人飞单手接的飘过

才多重啊,你们平时都不吃饭的?

大八轴那螺旋桨看着不吓人么?反正我是不敢用手接的。

网友:
所以一定要有帮手,一个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