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天地飞9遥控接收机和NAZA LITE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4-10-03):
是不是NAZA上面的AETRU对应接天地飞9接收上的1234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这里面有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 ...

这么说要反过来  NAZA的A接天地飞的5 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要反过来  NAZA的A接天地飞的5 对吗?

看图你总应该会吧
LITE的接法和-M -V2一样,我不是有照片上传的吗?难到给你的连接你没找到?不是吧

网友B:
飞控的U通道,建议接到接收机的7通道,因为遥控的7通道是个3段开关,可以对应飞控的三中的飞行模式(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或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呀,在说官网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U通道,建议接到接收机的7通道,因为遥控的7通道是个3段开关,可以对应飞控的三中的飞行模式(GPS模 ...

不一定说要接第几通道的
天九遥控器除了基本上控制四个通道外
其他的可以任意设置、想要哪个就设置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总应该会吧
LITE的接法和-M -V2一样,我不是有照片上传的吗?难到给你 ...

看明白了 是按顺序接 ATERU接12345啊 没错吧这次
还有接收机是可以直接接电调的吗

这样可以测试好坏啊

网友D:
为什么naza lite的说明书没有说明电机的顺序,哪个是1,2,3,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说要接第几通道的
天九遥控器除了基本上控制四个通道外
其他的可以任意设置、想要哪个就设置哪个 ...

哈哈,是可以设置,只不过稍微麻烦一些,我的理念的越简单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可以设置,只不过稍微麻烦一些,我的理念的越简单越好

直接买玩具四轴不用设置还能空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玩具四轴不用设置还能空翻

一键空翻,爬墙飞行,我拿着出去表演,已经卖掉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键空翻,爬墙飞行,我拿着出去表演,已经卖掉好几个了

呵呵、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naza lite的说明书没有说明电机的顺序,哪个是1,2,3,4

有的,调参软件里面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