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的时候,夹钻头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10-03):
我在圆钢和铁板上打孔的时候,发现钻头被工件夹住,钻头不转,钻夹头转,请问是什么原因?是钻头磨的不对,还是钻头太差了?

网友A:
可能钻头不快,再就是快钻穿时钻头尖吃刀太大而卡死,解决办法是快穿时控制进给量

网友:
是手电钻还是台钻呢?是什么样的钻夹头呢?

网友:
我咋觉得你的钻夹头咬合度不够

网友:
首先肯定是没夹紧,然后是钻头需要重磨,其次孔快穿的时候要慢进给!看看钻头,前部磨损严重的话,要切掉一截重磨的!

网友:
扭力不够,铁板是回炉杂铁,钻头不够快,还有可能夹得不紧你没注意或者没描述清楚,贯通底孔没收压力卡钻头
基本就是上面原因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9-02-25):
引用 网友A:
可能钻头不快,再就是快钻穿时钻头尖吃刀太大而卡死,解决办法是快穿时控制进给量

层主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