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这样还敢用吗?

楼主(2014-10-03):
买回来因为容量小,价格贵,很少用。一般都用杂牌4000MAH的或者两块杂牌2000MAH并联,用的时候也是和比它便宜一半还多2000MAH电池并联使用,可是,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涨肚子了呢?杂牌的怎么就没事?而且每次都挂BB响的。会不会有一天会爆肚子?有危险性吗?这个电池还是40C,杂牌的是25C的呢

网友A:
没事   炸了就当放炮了

网友B:
没事的!用吧!不会爆的!我的还要严重些,用近两年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   炸了就当放炮了

貌似肚子在慢慢长大。电池爆了无所谓,别炸我飞机就好。以后,或者永远不会对这个品牌的电池有爱了

网友:
充了不用,老放着,就容易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用吧!不会爆的!我的还要严重些,用近两年了,还在用.

我这个是今年四五月买的,很少用的,七八月就开始发福了,别说两年,一年后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网友:
C数越高的电池越娇气

网友C:
你是充满电存放的吧....

网友:
你这样肯定容易鼓咯,买啥电池都一样。

网友:
正因为不用,它才出问题了,用它就没事,还有就是别满电存放,放几天就鼓起来了,也别过放,过放也得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充满电存放的吧....

也说不上存放,折腾四轴,不定时的接电试机,但没亏过电。同样使用,杂牌咋没事呢,呵呵,晕呀,一直怀疑是不是假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用吧!不会爆的!我的还要严重些,用近两年了,还在用.

怀孕了总是心慌慌。

网友:
肯定是是满电存放,正极碳材料不稳定,裂解损坏...电解液进入,发生析氢反应,没事的,没遇到明火或者内部短路是不会爆炸的

网友:
感觉不行就自己扎个放气孔 电池直接作为移动电源使用

网友:
气体太多了

网友D:
有谁的动力电池扎孔,还敢放家里  车里的   真不怕事大    你的电池可能放得太久 胀气而已   首先检测一下电压  看是否有电压    用小电流充电比如0.2a  充满   之后均匀放电 不要让电池过热  放到3.70   再继续0.2a充电 充满  放电多次循环看看胀气会不会小

网友:
恭喜恭喜有喜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谁的动力电池扎孔,还敢放家里  车里的   真不怕事大    你的电池可能放得太久 胀气而已   首先检测一下 ...

谢谢。我试试。但电池这样不是长期存放造成的

网友:
十月怀胎,一日分娩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说不上存放,折腾四轴,不定时的接电试机,但没亏过电。同样使用,杂牌咋没事呢,呵呵,晕呀,一直怀疑 ...

我冲满点 搁置没有超过2天的 就算不飞 也要把点放掉

网友:
预产期还没到呢 还差3个月

网友:
最好不用。没人会给你保证说他空中不出问题。

网友:
花牌不鼓不叫花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冲满点 搁置没有超过2天的 就算不飞 也要把点放掉

单片放到3.7v左右吗?那就是说电池飞完一扔就可以了,隔几天要飞了前夕再充吗?
还是飞好后(3S电池),充到个12v再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片放到3.7v左右吗?那就是说电池飞完一扔就可以了,隔几天要飞了前夕再充吗?
还是飞好后(3S电池) ...

3.85标准存放电压。一月补充一下

网友:
一放气就完了!!报废了!!!

网友F:
我觉得楼主不能两块不同性能的锂电并联使用,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的化,会导致其中的一块电池过放,性能下降,严重的就会胀气。最好同品牌,参数内阻相近的电池并联使用。

网友:
并联 40c的放电快,会过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楼主不能两块不同性能的锂电并联使用,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的化,会导致其中的一块电池过放,性能 ...

并联使用,问题不大吧,何况飞行器也达不到40C的放电电流,及时达到了,另外一块电池也会补充过来

网友G:
不同批次,不同型号的锂电池是不能并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批次,不同型号的锂电池是不能并联用的。。。。

我是个汽车电工,但就是不明白这个理。哪位大师给我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