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vbar kbar 调机 软件 教程

楼主(2014-10-03):
http://www.tudou.com/v/Kwln3B7iGP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转载~~~~~~~~~~~

网友A:
这个自动调参到底适合吗?还是手动调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动调参到底适合吗?还是手动调整好一些?

自动微调会帮你调好jj的,前提你的jj要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微调会帮你调好jj的,前提你的jj要能飞起来

那我如果是要飞的暴力一些这个自动微调能搞定?

楼主:
自动微调与爆不暴力没有关系,自动微调只是让你的机更稳

网友:
在直升机飞行中是否就使用两个最优化,(划勾),自动微调试飞完成的位置就不用划勾了。

楼主:
全部调整完后,可以取消了

网友:
學習了,但我已經頭暈了

网友B:
对老手没用,新手越听越糊涂!好多地方讲错了!比如自动微调,油门是不能低于50的!尾舵机修正也没说清楚,应该是机头向左,滑块向左为正确(你电机线都拔掉了,哪里来的风啊?)! 舵机修正讲的有点乱,软件只管修正,反射是在控里面调的(逆转)!博士帽里面的没有说,再就是感度可以用控设定,激活通道没有说明!十字盘高低位调平没有讲,SUB连接漏掉了! 尾舵机补偿没有说!模拟副翼没有讲! 尾巴刹车没有说!再就是参数无法在陀螺仪的有效范围内的解决方法没有说。。。。。。 不过楼主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老手没用,新手越听越糊涂!好多地方讲错了!比如自动微调,油门是不能低于50的!尾舵机修正也没说清楚, ...

感谢你看完了。
自动微调软件里螺距为正就可以了起飞了,尾舵机修正方向根据尾巴旋转方向确定的(皮带机皮带装的方向不一样,修正方向也是要改),测风向是最实用的方法,滑块怎么滑都是浮云

(博士帽里面的没有说,再就是感度可以用控设定,激活通道没有说明!十字盘高低位调平没有讲,SUB连接漏掉了! 尾舵机补偿没有说!模拟副翼没有讲! 尾巴刹车没有说!再就是参数无法在陀螺仪的有效范围内的解决方法没有说)这些都算是高级了,追求最好性能人用。新手只要搞好简单就可以飞了

网友:
楼主  主旋翼 怎样调到  油门0  —12    100 +12 啊  微调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