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设置ncpx,请教

楼主(2014-10-03):
求高人指点,我的控推油门,飞机没有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对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了吗

对频啦,动遥控的左边有反应

网友B:
新買的還是二手的,如果對頻了沒有可能這樣,你再看看電機接口有沒有松。

网友C:
拨动开关有没有设置调试用的安全开关啊?如果设置了拨动下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買的還是二手的,如果對頻了沒有可能這樣,你再看看電機接口有沒有松。

以前飞过,最近控返厂后就不会设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动开关有没有设置调试用的安全开关啊?如果设置了拨动下再看看。

在那里看啊

网友D:
就是油门没反应? thro hold 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油门没反应? thro hold 开了吧

没有啊 ,就么有开  INH

网友:
他说的就是thro hold, 左边最上面那个, 不管是哪个开关, 你都往后推, 你再试一试

网友E:
摇杆模式设成日本手了,改成美国手(MODE2)试试看。

网友:
从控的舵机监视器来看,你的控是设置成mode1了,系统菜单里修改成mode2应该就好了

网友:
空变成了mode1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飞过,最近控返厂后就不会设置啦

應該是hold了,最右邊那兩個開關向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摇杆模式设成日本手了,改成美国手(MODE2)试试看。

按你方法做啦!OK!但是油门现在设置有问题,油门最低,负螺距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你方法做啦!OK!但是油门现在设置有问题,油门最低,负螺距很大

负螺距大有两种解决办法:
1、在控里调节各舵机行程,你控上显示是100%,可微调小一些。
2、调机时,调节舵机连杆(拨掉电机和电调之间的连线,将控拨到3D模式,将3D油门曲线设成0%-100%的45度斜直线,然后将油门提到中间50%位置,这时候螺距应该是0度,如果不是0度,请调斜盘舵机三个连杆,直到螺距为0为止。调到0度后,再在控里设置相应的螺距曲线。)也可在陀螺仪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螺距大有两种解决办法:
1、在控里调节各舵机行程,你控上显示是100%,可微调小一些。
2、调机时,调 ...

控里怎么调节?因为以前飞过,我觉得还是控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