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供电问题----

楼主(2014-10-03):
本人的飞越680现在用的是华坑的2d云台,动力电是6s 5200,挂上云台后还要供电,产生了几个问题,请大神费心解答下。

1.云台连接接受机控制俯仰,接收机会给云台供电,但是电压貌似不够,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我外接个电池单独供电用,会不会和接收机供电冲突?
2.鉴于问题1,我想把连接云台和接收机的线中间的红线挑断,只.留地线和信号线,然后用另外的电池单独供电,不知可行否?
3.我手上多余的电池就是3s 2200 30c的电池,能给云台正常供电工作,我发现控电也是3s 2200的,但是是8c的,比30c的轻好多,不知道能否给云台供电,因为我想减轻点重量。
4.求共享你们的云台供电方案~

本人刚接触云台,不是很了解,还请大神指导啊~

网友A:
直接接3S供电就可以了
不会对接收机反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3S供电就可以了
不会对接收机反充电的

用更轻的控电供电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更轻的控电供电是否可行?

就算用手机电池供电都行
云台用不了多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用手机电池供电都行
云台用不了多大电流的

好的,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