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舵机斜盘摆臂调平的问题

楼主(2014-10-03):
如题,我安装好后,遥控器都回中了,三个斜盘舵机的摆臂有两个稍稍向上摆,有一个目视水平了,换了好几个摆臂都一样的效果,这时可以通过调遥控器的微调来调平,问题来了,斜盘舵机分别接1'2'6通道,而遥控器只有1'2'3'4通道的微调,请高手指教怎么办。遥控是futaba的t6exhp,接受是r146ip,舵机是银燕的9256。急盼回复啊

网友A:
6exhp没有舵机中立点调节功能,无法!当年我就是因6ex没有此功能和计时功能,又化了3k多换了10C的。

楼主:
哦,我看说明书有项菜单,TRIM就是啊,只不过只有'1'2'3'4。没有5'6

网友:
按二楼说法就没办法了,换控

网友:
如果你是无副翼的话可以在软件里面调呢

楼主:
有副翼的。

楼主:
有没有用这个控玩450的,分享下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hp没有舵机中立点调节功能,无法!当年我就是因6ex没有此功能和计时功能,又化了3k多换了10C的。

学习你的做法,换控。FUTABA T10CHP,不过我是买的二手的,请问你的10C用的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
一个原装的,只是用不了多少时间。又利用一个保护电路坏了的7.4v/3000MAH的摄像机电池,里面有6只4.2v/1000mah的锂电,我把它改成3S2P的电池正好放得下电池仓里,容量是11.1V2000MAH。头子用的是买控时盒子里面带的那个开关上剪下来的头子,还装了一个3S电池的平衡充头子,好在平衡充上充电,不用装降压二极管的。这个用的时间就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