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X5做一套FPV,大神们给指导一下呗

楼主(2014-10-03):
手头有X5空机,准备做一套FPV想用APM飞控,哪个大神有相应的配置文件吗?或者在调参上给点建议
准备上5.8G图传,给推荐一个稳定点的呗,距离在5km以内
还有地面和飞机上的天线应该怎么选购?应该用怎么样的设备?
还有数传有什么稳定一点的,对GPS和舵机影响小一点的?给推荐一个呗?

新X5镇楼!

楼主:
跪求不沉,顺便问一下,肥鲨600mw怎么样?

网友:
我还以为是泰世X5呢

楼主:
这…………怎么土豪啦??

网友A:
不要用数字舵机,同时布线也要注意远离,数传线加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数字舵机,同时布线也要注意远离,数传线加磁环

数传跟图传安放位置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哪个舵机好一点?

网友B:
MD933不错,X5没记错的话官方有配置文件,5.8带平板差不多,全向天线想飞这么远真的有点困难了,有的人运气好也可以达到,飞远还是建议别的图传,当然你有AAT的话5.8是最佳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933不错,X5没记错的话官方有配置文件,5.8带平板差不多,全向天线想飞这么远真的有点困难了,有的人运气 ...

futaba的那个大号的舵机可以嘛????
要是螺旋天线怎么样??

网友C:
这是另外一款FPV飞翼

网友D:
慢慢摸索么 一步到位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另外一款FPV飞翼

翼刀看上去很霸气,这个翼展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摸索么 一步到位不可能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些设备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翼刀看上去很霸气,这个翼展有多少??

好像是1米55的z-84的放大版本
空间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1米55的z-84的放大版本
空间蛮大

确实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