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食者组装完毕,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4-10-04):
说来也很快,电子设备全部到齐之后两天组装完毕。期间发现电机太靠前,这样的话电机轴没办法伸到整流罩以外,于是买了几颗长螺丝把电机底座往后延伸,这样就没问题了。

整机配置如下:
1. 电机:Turnigy D2830 1000KV
2. 电调:YEP 30A无刷电调
3. 舵机:Turnigy 9g塑料齿 x 4 (两颗用于副翼,两颗用于V尾)
4. 接收+三轴 二合一:OrgangRX 3Axis Flight stabilizer
5. 螺旋桨:9060/8060 (很多朋友指出我的螺旋桨反了,开始没想很多,现在仔细看了下的确是反了,螺旋桨迎风面应该是稍微厚一点才对。非常感谢大家!)
6. 电池打算用 Turnigy 1300mah 3S

整机质量(不含电池)约为810g,大家说这是不是很重?我不希望机机飞起来很快啊。

1.6米翼展我还从来没玩过呢,感觉很长

很帅气有木有

本来买的是9060桨,后来发现会打地,于是换成8060,加了桨保护器。
但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8060配1000KV+3S电池,飞这么重的机子会不会很快?

V尾究竟应该怎么运作?现在我推升降舵的话,两边的尾翼都往下,拉升降舵的话则都往上。
往左打方向舵则左边的尾翼往上运动,右边的往下运动,反之则二者往反方向运动,是不是正确的?

副翼舵机

脑袋里就是这些东西,线太多,有点乱

三轴接收这样放没问题吧?信号会被乱七八糟的线干扰么?

盖上头罩好看多了

我在考虑换大轮子,这个太小了,落在草地就废了吧。。

网友:
浆好像反了

楼主:
推油门往后吹风应该是对的吧?哦有可能我的电机旋转方向也是反的。。。
是不是要把它改过来?

网友:
是的,桨有字的一面向前

网友A:
桨反了,尾翼做工看着挺糟糕

网友B:
桨反了,反过来就行了。然后舵面拉杆最好折一下,不然有可能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反了,尾翼做工看着挺糟糕

这个会影响飞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反了,反过来就行了。然后舵面拉杆最好折一下,不然有可能掉出来

非常感谢,桨反过来之后,电机线也要反一下吧?不然风朝前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桨反过来之后,电机线也要反一下吧?不然风朝前吹了

电机不用反

网友:
8060这种大螺距的桨电流会很大的,可能电调会不够

网友:
很漂亮啊,够大

网友:
这是轻木的吧!辉盛的9克小心扫齿

网友:
轻木机啊,800克,蛮轻的了

网友:
电机换1400kv

网友C:
只用把桨反过来就可以了,不然飞不起来

网友D:
轻木800G重量控制的挺好的

网友:
飞机哪买的,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把桨反过来就可以了,不然飞不起来

是不是因为我的电机线也接反了的缘故?按照图中的装法,我推油门,飞机可以往前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木800G重量控制的挺好的

那这样的飞机飞起来会很快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的电机线也接反了的缘故?按照图中的装法,我推油门,飞机可以往前跑的啊

是会有推力,但是效率极其低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的电机线也接反了的缘故?按照图中的装法,我推油门,飞机可以往前跑的啊

电机,桨都要反,这重量飞起来应该会很快,我的冲浪者600g都觉得很快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会有推力,但是效率极其低下。

非常感谢,的确是反了。重新弄一下之后同样的油门8060比9060推力感觉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桨都要反,这重量飞起来应该会很快,我的冲浪者600g都觉得很快

那肿么办?我就怕飞快的飞机。这个飞行稳定器会有帮助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肿么办?我就怕飞快的飞机。这个飞行稳定器会有帮助么?

飞行稳定器只能稳定你的飞行姿态,对飞行没有任何作用,速度快了在小场地转弯会有压力,大场地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没人注意楼主的尾舵反了吗?

网友:
问题一大堆啊,我都没发现

网友:
请教这种三轴设置方法。。。没有说明书搞不懂。。。

网友F:
楼主   都上将了啊。。。。桨叶装反了,好像跟效率有关系 ,还有就是,不知道你转向用的什么舵机,最好别用蓝色辉盛,一个暴利降落 容易扫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都上将了啊。。。。桨叶装反了,好像跟效率有关系 ,还有就是,不知道你转向用的什么舵机,最好别用 ...

我是灌水上将,而且我主要玩电直,在固定翼方面我就是个菜鸟
这机机木有转向舵机,前轮固定死的,哎!

网友G:
很叼的无人机!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叼的无人机!多少米?

朋友送的

网友:
你朋友多少米?

楼主:
有朋友说以前淘宝卖过的,后来不知怎么的不卖了。然后nitroplanes.com上有,79美元。但现在好像也没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说以前淘宝卖过的,后来不知怎么的不卖了。然后nitroplanes.com上有,79美元。但现在好像也没货了 ...

79RMB 来一架!

网友H:
副翼舵机拉杆那样弯一下,打舵的时候不会有弹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副翼舵机拉杆那样弯一下,打舵的时候不会有弹力吗?

静态下没有问题,飞起来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拉杆很硬的。

网友:
桨反了动力不足

网友I:
楼主这个上将不是空军,是海军

网友I:
你计算一下飞机翼面多大,然后称一下飞机重量,翼载荷40以下,就可以小油门飞慢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上将不是空军,是海军

我一直玩电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计算一下飞机翼面多大,然后称一下飞机重量,翼载荷40以下,就可以小油门飞慢一点的

这个回复是目前为止最有技术含量的,非常感谢!

我算了一下,机翼的面积大约是21.8平方分米,飞机的起飞质量大约在950克左右,这么算下来,翼载荷大约在43.5的样子。我在论坛又搜了一下,发现有人说这个飞行速度可以用 1.6xsqrt(翼载荷) 来得到,这么算就是大约10m/s的样子,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I:
同样翼型条件。翼载荷越大,获得升力就越需要靠更大的速度支撑。

所以小翼载荷的滑翔机就可以慢吞吞的飞,而普通象真机就不行。。

你这个飞机是平凸翼,飞慢一点只要弯不要转的太急升降舵不要猛拉,一点问题都没有。翼载荷43不高,不太容易失速。。10m/s的大概差不多吧,相当于50米需要5秒才飞到你面前,比较慢了(时速36公里也就一电动自行车的速度)

建议飞行高度保持30---50米。。。降落不要俯冲,坡度越缓越好。。

网友:
另外,不要草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翼型条件。翼载荷越大,获得升力就越需要靠更大的速度支撑。

所以小翼载荷的滑翔机就可以慢吞吞的飞 ...

好的,谢谢!我现在就愁没有合适的跑道。我是在车道上跑,两边都是草地,很难保证落下来是笔直上跑道的。

网友:
没人觉得这不是捕食者么?明明是瘦身的尾推全球鹰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求图纸··

网友(2014-11-23):
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J:
飞机太漂亮了,祝你爽飞

网友K:
飞机哪买的?找了好久找不到。

楼主:
模友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机太漂亮了,祝你爽飞

谢谢!上次试了一次,结果前面的导向轮歪了,滑跑失败,于是没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机哪买的?找了好久找不到。

不是买的,是朋友送的

网友:
这个飞机应该用金属舵机

网友:
8060,那KV就高一点,1250KV或者1400KV,电条30A到40A就OK

网友:
靠!这价格应该来一个战斗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说以前淘宝卖过的,后来不知怎么的不卖了。然后nitroplanes.com上有,79美元。但现在好像也没货了 ...

这么巧啊!我也买了架类似的,不过是泡沫的!

对了,你的250DFC状态如何?

网友:
工艺不错,起降时角度不能大,不然必打桨。最好在尾部加个东西支撑一下,那样即使蹭地也不会伤到桨。

网友(2016-03-03):
新手飞这个飞机 悬啊!

网友L:
楼主说往左打转向,左边尾翼向上右边向下,这样子飞行中飞机左边向上右边向下不就是向右转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玩电直

应该是陆航

楼主(2016-08-07):
引用 网友L:
楼主说往左打转向,左边尾翼向上右边向下,这样子飞行中飞机左边向上右边向下不就是向右转了吗?

这样有问题么?最近想拿出去飞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有问题么?最近想拿出去飞飞了

有问题:V尾混控应该是设反了。把V尾2个舵机插头对调试试。

网友M(2017-01-10):
桨反了本来往前起飞的 一不小心往后了

网友N:
这飞机还有卖吗?求连接

网友O:
把这个浆换成三叶浆就更像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桨反了本来往前起飞的 一不小心往后了

哈哈,已经改过来啦,就是上次用于固定螺旋桨到桨保护器的橡皮筋刚上天就脱落了,桨直接就飞了。。。现在天气冷,等暖和点继续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飞机还有卖吗?求连接

没啦,几年前就没得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这个浆换成三叶浆就更像真机了

好主意!不过还是先把它飞起来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