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臂!反装效果~

楼主(2014-10-04):
得益于模友之建议! 来个反装舵臂!

之前情况!换下!

目前反装上舵臂用 ~

网友:
顶,我坐次阳台侠的沙发!

网友A:
二楼坐了,塑料螺丝有什么用意?

网友:
楼主就是名震江湖的阳台侠啊……上视频吧……

我最近也苦练mini cp中,期待有朝一日也能沾大侠的半点水准
为了练习直机,我四轴都懒得出门飞了,安装到了坦克上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B:
我也反装舵机臂 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学习了,我也试试

网友C:
期待富丽能出新款舵臂~

网友D:
这个不新鲜,亚拓450L说明书中建议这种装法!

网友:
这个原来不是反的么

网友:
是用原来的舵机臂改的还是买的?

网友:
反装后有什么效果??求普及

网友:
舵机臂是买来就可以装么?还是要自己改

网友:
就应该生产反装的。

网友:
反装舵臂,是不是得自己把孔钻穿?

网友:
怎么加工舵机臂呢?

网友:
要自己动手吧,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反装舵机臂 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你这咋不用短颈球头? 正好啊!

网友:
看了帖子后马上就动手,完美解决。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外八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坐了,塑料螺丝有什么用意?

  换掉金属螺母! 防松就行! 稍有减重! 相当于加厚了舵机臂厚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咋不用短颈球头? 正好啊!

用了短球头 舵机连杆又不垂直了

网友E:
sport一直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ort一直这样装的

    是舵机臂的反装 ! !    你的还是正面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新鲜,亚拓450L说明书中建议这种装法!

  一直没接触过450L的说明书! 所以知晓甚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短球头 舵机连杆又不垂直了

舵臂反装上! 目前连杆基本垂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舵臂反装上! 目前连杆基本垂直!

請問甚樣改才可反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甚樣改才可反裝呢?

  先得把顶盖去掉! 然后把齿纹压通! 这样就可以反向安装了!

网友G:
好复杂啊。不知道有没专门反装的舵机臂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复杂啊。不知道有没专门反装的舵机臂卖

  不算麻烦! 先摸索一下! 几分钟搞定! 或者看以后厂家有出这种舵臂不~

网友:
可以预见虚位的出现

网友H:
阳台哥,搞不定啊,孔要怎么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阳台哥,搞不定啊,孔要怎么掏?

手里有开孔器和台钳的不?  有这两样就很好搞了!

网友G:
就是通齿那下难搞啊。又不可以伤到又没备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通齿那下难搞啊。又不可以伤到又没备用齿轮

  扩孔去盖后! 用台钳从正面压入齿轮尽量到底! 以延伸齿纹路!基本可以接近顶端了! 然后定好位! 反面扣好后再用台钳压入就能做到通齿的效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扩孔去盖后! 用台钳从正面压入齿轮尽量到底! 以延伸齿纹路!基本可以接近顶端了! 然后定好 ...

有同型号的废齿才可以。这个办法你讲通齿的时候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同型号的废齿才可以。这个办法你讲通齿的时候想到了。

   没有备用的输出齿!直接就用舵机来通齿也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备用的输出齿!直接就用舵机来通齿也行~

这。。。太坑了。。舵机多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备用的输出齿!直接就用舵机来通齿也行~

还是开孔后美工刀侍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太坑了。。舵机多贵啊

  只是用台钳压入即可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用台钳压入即可 ~

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毕竟是容易造成损坏。按我的办法用美工刀大概切出内齿后用螺丝拧着压进去比较没那么容易伤到输出齿。

网友:
不错啊,之前看过一个反装的技术贴,是亚拓发明的,为了保护舵机,一会找找发上来。

网友:
由图可见,球头处对舵机主齿轴做垂线,其垂足作用在舵机内部,大概是舵机输出齿的齿轮部分,至少是在舵机内部的两个轴承之间。这样根据受力分析,舵机受到的向下(这里假定是向下)竖直力或者冲击就由输出齿轮的两个轴承分别承担约一半,且都是向上的。
如果是短球头,并且球头对舵机输出齿轴做垂线,垂足就落在靠外的轴承外面,这样由于受力分析,舵机靠外的轴承提供很大的向上力,而靠里(电位器那里)的轴承提供向下的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舵机外轴承很容易出虚位。

所以亚拓的设计还是很有道理的,具体是不是这么回事还得靠时间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3524&highlight=600%2B%C7%F2%CD%B7
这个

  认真学习了 ~

网友:
我也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