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为什么没有人用4叶桨的

楼主(2014-10-04):
测试对象:
电机 :4215 650kv
电调 :30 a
电池 : 3s,4s,6s
桨:1047
主控:cc3d

明天先测试,先发个贴问下,
4叶桨和2叶桨,那个效果好?

网友A:
IMHO(以我愚见)

理论上:
理想的桨叶,是单片,对于数据模型
越多的桨叶在一个旋转轴上,增加的效益(线性或指数?)递减
如果旋翼直径小,每个叶片之间的气流工况更差,更容易失速

事实上:
四页很难配平
更容易损坏,大一倍以上几率在碰撞时损失配平

高级的螺旋桨(塞斯纳以上),是用2.5轴的数控雕刻出外形,然后手工打磨的
塑料热熔注塑工艺,存在注塑温度均衡和压力密度均衡的问题,无法保证密度统一
碳纤维制造多叶浆,工艺效益低,浆根连接麻烦,强度低,用折叠浆配平和精度差

结论
小穿越搞4叶片,玩具的噱头,不可能有实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HO(以我愚见)

理论上:

以前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大多人回复是效率低和加工困难,但像楼上这个详细回复,还是第一次,收藏了,学习了。

网友:
多叶桨。。。多轴用多叶桨效率的提升不会很大,而且姿态会变得不稳定,我的小鸡子原来用的是9040的三叶桨,老是一抽一抽的,换成9045的就没问题了,但是续航时间少了大概5%,多叶桨首先我们不从工艺上说它有多难加工,从流体力学来说,因为后桨进入前桨滑流的时间被提前了,他的工作环境气流比较复杂,效率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同样桨叶增多导致电 机功耗提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考虑到你桨叶的转速区间,电机的扭力富裕以及经济负载,不一定三叶都比两叶差,但是考虑到三叶的质量以及综合因素,所以三叶桨使用的并不多,多叶桨的发明本来就是因为活塞发动机的转速提升,使得桨叶尖端速度突破的音速,效率大幅降低,所以才发明了多叶桨,使得其在极限转速时拉力可以提升,同样功率做功,多叶桨效率不会比两叶桨高太多的,甚至大多数时候还会减小,现代飞机用的螺旋桨更是添加了变距系统来提升桨效

网友:
四叶桨相对于两叶桨对动力的要求不同。四叶扭矩大、转速低;两叶则相反。

对于电机来说若是扭矩大,则转子直径就要大些,驱动电源的频率低些,电流也要增大。这些要求非常不利于电机和电调重量的减轻。所以电动模型很少用四叶桨了。

网友:
学习!!留下脚印~~

网友:
学习,但是四叶桨好像效能没两叶的好

网友:
小飞行器上两页浆能发挥更大的效率,像大型重负型的飞行器上用四页浆能得到更大的升力和浆效。

就像直机一样,中小型的都是两页的,像那种重型的直升机就是四页浆的,因为浆很长前浆的涡流对后面的浆产生的效应小,还有因为重负载的原因,四页浆要好于两页浆个人之谈就当笑话看了啊

网友:
四桨比两桨的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