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选择

楼主(2014-10-04):
apc mr 32块一对 仿碳39块一时 朔料6块一对,朔料平衡很好,apc不用说了,仿碳做工很差

网友:
下面两个是SF外形,效率低
SF做碳的因为外形复杂,所以树脂填充不均匀,所以不可能平衡,是垃圾设计

相比第一个最好。

网友:
楼主玩坦克吗,之前模友对桨叶的效率分析,多旋翼其实很快,不应该用固定翼的慢桨,慢桨比较肥,快桨要直尖一些,大疆精灵2和E600动力桨,都是符合这个理论的。

我的坦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直接用APC的、APC MR是新出的桨没用过

网友:
是技术贴么 有没有详细对比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