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2电机问题···

楼主(2014-10-04):
之前还好好的,我没装桨,就打开电机试了试,结果试出毛病来了,左后方电机明显转的跟不上节奏,而且还伴有唧唧的响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不是电机就是电调有问题了。

网友A:
我如果说可能是正常的,楼主一定要喷,建议把桨卸掉了,再启动,把油门放在中立点以上。。。手摸下,如无明显差异就是正常的

网友B:
检查吉米螺丝 轴 C卡  或者你用保护圈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说可能是正常的,楼主一定要喷,建议把桨卸掉了,再启动,把油门放在中立点以上。。。手摸下,如无明 ...

我最开始就是没有安装桨叶  启动电机  听着声音不对,然后看着他的转速明显跟不上其他三个电机的节奏,就装上了桨叶试了试,感觉电机带不动桨叶似的,如果是电调的应该要怎么调整呢?

网友:
电调问题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吉米螺丝 轴 C卡  或者你用保护圈过吗?

用过保护圈,难道是保护圈的问题么?还是螺丝上的太紧了?但是我基本上已经都全部给松了一点,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把整机拆开然后再看看?

网友:
螺丝别用成长的了,看看是不是螺丝顶住转子了啊,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检查电机的螺丝是否过长,电机之前有过热的状况出现吗,还有就是是不是电机的磁钢,就是里面的线圈出问题了?还是不行的话,换个电调是是,实在是还是不行的话,返厂吧

网友:
测试还是拆桨吧,这万一玩砸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检查电机的螺丝是否过长,电机之前有过热的状况出现吗,还有就是是不是电机的磁钢,就是里面的线 ...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哈···

网友:
是不是缺相了

楼主:
缺相又是啥意思啊·?

网友:
无刷电机有三根线连电调,如果缺一根的话就像你视频上的一样,你查下

网友:
感觉也是缺相,电机启动不起来

网友:
要是拆掉桨保护器没换短螺丝、定子线圈肯定被螺丝顶短路了

网友:
没装保护圈时,不小心用了保护圈带来的长螺丝,顶坏了电机里的一路线圈,造成缺相。

楼主:
已经返厂了···他们说是电调问题···期待吧··

网友D:
电调是什么,是电压不够嘛楼主

网友:
电调缺相吧,看样子能够转上一圈,但不能连上,所以应该不是有东西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是什么,是电压不够嘛楼主

也不是太懂···跟各位描述的都很像··但是到底什么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E:
电调的问题,发回DJI刷个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的问题,发回DJI刷个固件就好了!

恩  已经发过去了 应该很好解决撒···

网友F(2015-04-12):
我的电机也出问题了,转动时一顿一顿,下方的指示灯也跟着电机的节奏一闪一闪,不是正常的红灯闪烁,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机也出问题了,转动时一顿一顿,下方的指示灯也跟着电机的节奏一闪一闪,不是正常的红灯闪烁,为什 ...

我的和你的机子情况一模一样,电调问题,只能返厂了…

网友:
我也这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