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小精灵2怎么绕圈飞行?比如围绕一个塔一圈。谢谢

楼主(2014-10-04):
见笑了。刚入手一周。

网友A:
简单点说是副翼和方向配合,建议先在模拟器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是副翼和方向配合,建议先在模拟器上试试

网友B:
刷锅容易、想刷的圆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锅容易、想刷的圆不容易~~~~~~~

是,但是实际会经常用到,在航拍的时候。

网友C:
可以买套APM,换掉精灵的原装飞控。APM专门有一个刷锅模式。
在论坛上看到过改精灵的贴子,楼主可以搜一下。

另外,DJI的原装电池品质不是很稳定,在“大疆.com”网站经常看到关于电池的投诉贴,楼主也可以换成格氏这类常见的电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套APM,换掉精灵的原装飞控。APM专门有一个刷锅模式。
在论坛上看到过改精灵的贴子,楼主可以搜一 ...

Apm是地面站吗?

网友C:
APM 是指一整套飞控系统。包括飞控、电台、地面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 是指一整套飞控系统。包括飞控、电台、地面站等等。

地面站好像控制挺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好像控制挺严

多潜水OK,说说怎么严法

网友D:
旋转+,左右方向,至于画的圆不圆,那就靠练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左右方向,至于画的圆不圆,那就靠练习了。

谢谢!看来俺要多练习了

网友E:
速度慢点,方向和副翼的舵量保持不变,就能划个圆,至于能不能刚刚好把目标放圆心就得多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慢点,方向和副翼的舵量保持不变,就能划个圆,至于能不能刚刚好把目标放圆心就得多练了。

好的多谢了。试试

网友F:
航向锁定就是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向锁定就是绕飞。

那不是朝一个方向飞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朝一个方向飞吗

我再试一下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再试一下再回复你。

多谢

网友:
真心的不错,要向楼主学APM调试

网友(2014-11-23):
横拉加旋转'主义舵量'

网友G:
换个好一点的控,设置混控,可以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