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500机架会掉高吗?

楼主(2014-10-04):
刚刚入手S500机架,看论坛里说这个机架会掉高,是naza飞控的问题吗?
我的配置如下:apm2.8+6H GPS、郎宇3108s kv720、铂金30A、1147桨或1155碳桨、狗三两轴云台、5200mah/4S电

网友:
掉高什么时候和机架有关系了?

网友A:
S500掉高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00掉高严重……~

是机架的原因吗?你是什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机架的原因吗?你是什么配置

感觉不是机甲的原因,apm2,8 6H 2215 1147桨 3S5200电池,前进推杆的时候掉高严重啊严重,,退回来忽然挺住的时候更加严重,怀疑是动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机甲的原因,apm2,8 6H 2215 1147桨 3S5200电池,前进推杆的时候掉高严重啊严重,,退回来忽然 ...

2215动力是不是很充足,你整机多重?我打算上3108s了,推荐单轴520g,总重预计1800g,完全富裕

网友B:
S4V2\不掉高,就不是特别稳,震动好大。

网友:
掉高根本与机架无关,是动力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5动力是不是很充足,你整机多重?我打算上3108s了,推荐单轴520g,总重预计1800g,完全富裕

总重、1620G、带云台、不带狗、感觉要换动力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S4V2\不掉高,就不是特别稳,震动好大。

震动大和V2没什么关系,应该电机动平衡或者桨动平衡的问题。机架强度的问题。我用过S4 V2非常稳 不过是测试版本,后来出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调高是气压计没有弄海面隔离气流扰动造成的,不信你用屁股朝前飞,就不掉了。

如果还掉,就是屁股也被吹 ...

都掉高,海绵肯定是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掉高,海绵肯定是弄了,

电池C数不够,电流出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池C数不够,电流出不来?

达普、、、、25C,,,再不够就要去跳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达普、、、、25C,,,再不够就要去跳楼了。

加减震垫,重新校准,数传地台看电流,我也纳闷有时候会找不到原因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1620G、带云台、不带狗、感觉要换动力的节奏。

所以流传这么句话嘛,有时候省钱就是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掉高,海绵肯定是弄了,

如果是这样就跟机架没关系了,任何机架都可能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减震垫,重新校准,数传地台看电流,我也纳闷有时候会找不到原因掉高。

看日志数据发现掉高的瞬间,,,,飞控动力输出有提升,但是高度还是在掉,感觉就是动力的问题了,调了下油门的那个参数,貌似会好一点、、现在手动模式45%油门起飞、、动力还算可以吧、、、、真是醉了,醉了,  丫的我的680怎么没出现这种情况啊?!同样2.8 6H 感觉瞬间停基本不掉高啊、、、、

     买的是自带减震架的那个APM、、、、、、校准,,算了吧、、、实在是不想折腾了,转罗盘转了快10次才弄好。。。头都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00掉高严重……~

我用的apm2.6完全不掉高,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D:
楼上用的都是带不带碳管的架子啊。。。
s500刚出的时候好评一片,是那时全是托还是现在全是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用的都是带不带碳管的架子啊。。。
s500刚出的时候好评一片,是那时全是托还是现在全是黑啊

我入手的是带碳管的,感觉这个架子做工挺不错,唯一可能有争议的就是上反角,是不是太好了挡住了大疆和一些山寨牌子的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入手的是带碳管的,感觉这个架子做工挺不错,唯一可能有争议的就是上反角,是不是太好了挡住了大疆和一 ...

如果质量真没问题,那可不可以说是大疆搞的鬼呢?抢了f450的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