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消除金鱼尾?

楼主(2014-10-04):
昨天玩450降落时,没搞清方向打错副翼,导致大浆大了一下地面,但是没有炸鸡,然后再飞就出现严重的金鱼尾,锁尾不住,左右摇摆。我换了大奖还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去除?

网友:
震动太大 陀螺仪傻了

网友:
做个后传动大保健

楼主:
我的是皮传,求真理,金鱼尾到底改怎么检查和维修

网友:
锁尾感度调低试试?

网友A:
我是来学习了  共同探讨 共同进步  大浆碰地后 金鱼尾  问题可能在旋翼头部位 徘震 先换主轴 在看是否有双桨 旋翼头虚伪和连杆是否变型或松动  看陀螺体震动值是多少    问题要是解决了麻烦告诉我问题在哪里

网友B:
应该是横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了  共同探讨 共同进步  大浆碰地后 金鱼尾  问题可能在旋翼头部位 徘震 先换主轴 在看是否有双 ...

我是个新手,机子都没拆过,慢慢磨吧,估计要找高人帮忙才修的好了

网友:
大桨扫地主轴和横轴以及旋头很多部分都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