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可以换什么控?

楼主(2014-10-04):
想买个伟力977玩下,但是不喜欢那控,可以换什么控?

网友A:
加高频头 7e d10 都行

网友:
内幕消息,977后续产品可以调整螺距了。

网友B:
是真的吗?何时?最好把遥控器的精度也提一下。

网友C:
路过,问下V977的原厂控能不能飞伟力的V9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吗?何时?最好把遥控器的精度也提一下。

他的意思是說977"之後"的產品可調螺距,977 931還是不行,想可調螺距再砸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高频头 7e d10 都行

请问如何加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加高频头?

论坛搜贴

网友:
富斯T-6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加高频头?

最好找专业改控的,淘宝有!设置有点麻烦,对新手!

网友:
看过一个帖子,好象可以!

网友(2014-11-08):
引用 网友C:
路过,问下V977的原厂控能不能飞伟力的V922

不能啊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