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10-04):
我有一台船用26cc汽油发动机,每次冷车发动都需要把低速油针往逆时针方向打开多一点才能发动,发动热车后把高低速油针调好就能正常发动、工作,只要发动机冷了,又需要重复前面的程序,化油器换了几个,都不起作用,跪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冷车启动前用手快速推油门拉杆5到10下,风门半开启动试试,着车后风门全开,火花塞的间隙就是一根钢锯条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车启动前用手快速推油门拉杆5到10下,风门半开启动试试,着车后风门全开,火花塞的间隙就是一根钢锯条的 ...

你好,我按您说的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你就把低速油针放在冷车启动的那个位置就好了,不用调回去,反正低速油针调到最佳位置后就需要逆时针再转几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