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XT90接头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0-04):
线上也沾上锡了,接头上也沾上锡了,但是把这两个往放到一起焊的时候,接头上的锡说什么也不化。。烙铁头放线上往接头上压,线上的锡已经化了。。

我的锡是那种无铅的锡丝,感觉熔点很低的样子。。但是这个锡到了接头上冷却后再熔感觉熔点就好像变高了。。

网友A:
放到一起时散热途径比分别上锡的时候大你可以考虑换大功率的电烙铁或在电烙铁与接头接触的地方上点锡增加热传导面积看有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一起时散热途径比分别上锡的时候大你可以考虑换大功率的电烙铁或在电烙铁与接头接触的地方上点锡增加热 ...

感谢茶壶兄。。。我先试试拿马蹄形状的那个头再试试,我一开始用那个斜面刀子似的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茶壶兄。。。我先试试拿马蹄形状的那个头再试试,我一开始用那个斜面刀子似的焊的。。

啥时候我也有外号了??

网友B:
主要是烙铁功率不够,我用60W调温到400度,尖头,都能焊10号线,XT150的头

网友:
焊功欠火候

网友C:
焊插头最好100W的电烙铁,而且买质量好的,顺便买两个烙铁头备用,一旦不好用就换了,而且助熔剂一定要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烙铁功率不够,我用60W调温到400度,尖头,都能焊10号线,XT150的头

我的也是60W的黄花啊。。也能调那个小圆盘到400度。。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你这个现象,首先注意焊锡熔点高低,其次最好换一把大功率烙铁,焊台没必要便宜的用不住,贵的你也用不到几次,买个30几块100w尖头能换头的烙铁最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插头最好100W的电烙铁,而且买质量好的,顺便买两个烙铁头备用,一旦不好用就换了,而且助熔剂一定要用哦 ...

助熔剂是指松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我也有外号了??

网友:
干大事就要选个大功率电烙铁

网友:
功率太小了。我用200w的,上扁平头。轻松焊8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一起时散热途径比分别上锡的时候大你可以考虑换大功率的电烙铁或在电烙铁与接头接触的地方上点锡增加热 ...

最后我是按着再加点锡这样成功的。。果断今天上班就拍了个200W的电烙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我是按着再加点锡这样成功的。。果断今天上班就拍了个200W的电烙铁。。

这么大的?你了解下焊头尺寸吧。就算可以用你都要注意保护别让电子件过热啊。过热就完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你了解下焊头尺寸吧。就算可以用你都要注意保护别让电子件过热啊。过热就完蛋的了。

嗯,感谢提醒~~
我主要是想着这个大的应该是往那一放的锡可能就化了。。用不了多少时间。。
那个小的真得在那呆半天。。预套上去的热缩管都有一段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谢提醒~~
我主要是想着这个大的应该是往那一放的锡可能就化了。。用不了多少时间。。
那个小的真 ...

大的也可以用不过最好买前了解下焊头的尺寸别太大了摆不开。还有焊的时候加热到温度才靠近要焊的东西安全点,别靠在上面等温度。就这么多了。

网友D:
你们让我这个25W焊8号线的说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让我这个25W焊8号线的说什么好。。。

你也太牛了。。25W 焊 8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让我这个25W焊8号线的说什么好。。。

感觉跟线没啥关系,主要得看是什么插头。。像XT150那样的只要能化开锡的烙铁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