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3D 问题询问

楼主(2014-10-04):
能单独接收机控制云台的3个轴吗~!如果能怎么接线盒设置~!

网友A:
您好。H3-3D云台无法单独控制3个轴的。

网友B:
正确答案,不能控制横滚和旋转

网友C:
你好-H3-3D云台能用在-精灵2上吗?要换遥控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H3-3D云台能用在-精灵2上吗?要换遥控器吗?

可以用在精灵2上,而且精灵2 有专用版,不需要换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H3-3D云台无法单独控制3个轴的。

那还是很遗憾啊   我可以单独用一个接收机把俯仰的信号线连接上吗~这样就可以单独云台手操作了!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也得问清楚啊~!正准备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很遗憾啊   我可以单独用一个接收机把俯仰的信号线连接上吗~这样就可以单独云台手操作了!理论上是 ...

理论上都不行,云台有机械限位,并且没有控制信号输入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确答案,不能控制横滚和旋转

谁说的不能  我的就能控制横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谁说的不能  我的就能控制横向。。

H3-3D不能控制横滚的,要么就是你丫没睡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3-3D不能控制横滚的,要么就是你丫没睡醒。。。

等下 视频发给你 看帖子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等下 视频发给你 看帖子吧。。。。

搞笑也要有个底线。。。很明显你连什么叫横滚都是空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笑也要有个底线。。。很明显你连什么叫横滚都是空白的。

确实不知道 大神指点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知道 大神指点下,

没法指点。。什么叫横滚,什么叫转向,什么叫仰俯,什么叫油门我完全不知道,男女都分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法指点。。什么叫横滚,什么叫转向,什么叫仰俯,什么叫油门我完全不知道,男女都分不清楚。。。

好吧。。。你就笑我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你就笑我吧。。。

笑你干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去申请国家科技奖,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笑你干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去申请国家科技奖,可惜了。。。

好文笔。。。。

网友:
没啥好笑的,慢慢就熟了,论坛里有些伪技术硬是把大疆定性的机器问题硬说成干扰作为典型教材来教育我们新手那才叫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