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飞行第一炸 经验加教训!

楼主(2014-10-04):
说是高原,其实也就是3500海拔,飞行时间就缩短了40%左右,bb响设到3.7,响起后约40多秒,飞机直接丧失动力栽了!
这次贪飞摔惨了,云台解体,控制板上的芯片连根拔起两个。黑狗3+镜头破碎,飞机损失若干。
当然不幸中的万幸是:1,飞机部件全部捡到了,2,砸中新建寺庙金顶没被索赔全身而退,全镀金的啊,3,没砸中下边搞庆祝活动的人!

网友:
谨慎飞行。。。

网友A:
高原本地土人路过...除了高原其他地方没飞过.

网友B:
万幸的是没砸人,航拍有风险、飞行需谨慎

网友:
不能贪飞哟!

楼主:
后悔莫及,第一块就炸了,后边还有三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幸的是没砸人,航拍有风险、飞行需谨慎

航拍经常是万万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原本地土人路过...除了高原其他地方没飞过.

高原人来到平原飞,那岂不是感觉非常幸福

网友C:
请楼主把联系方式公布下,方便索赔!

网友:
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把联系方式公布下,方便索赔!

本人郑重承诺,如因本人航拍机,造成任何财产及人身损失,请拨打索赔热线8888—88888888,天地良心,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欢迎来电!

网友:
飞机也有高原反应

楼主:
经验确是摔出来的:)

网友D:
有时不一定是贪飞,而是被拍摄的景物吸引了。所以飞行最好是两人。一个看飞行器和时间,一个看屏构图。

网友E:
我也才从高原回来,大六轴,数据和楼主一样,在3300米海拔,滞空时间缩短接近40%,但是我都是保证落地后总电压还有22.2v。

网友F:
精灵2四千海拨上起飞就失去动力,电池剩3/4,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灵2四千海拨上起飞就失去动力,电池剩3/4,為何

空气密度减小

网友:
经验啊。看来不光人有高原反应啊,飞机也有“高原反应”,来个高手普及下知识。

网友G:
天凉电池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不一定是贪飞,而是被拍摄的景物吸引了。所以飞行最好是两人。一个看飞行器和时间,一个看屏构图。

是的,想最后再走一遍直线
我是三个人,飞手+云台手+机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才从高原回来,大六轴,数据和楼主一样,在3300米海拔,滞空时间缩短接近40%,但是我都是保证落地后总 ...

捡飞机的时候,有一人凑上来说"我朋友飞机在高原都掉了几次了"~,我也有架大六轴T960,可不敢拿高原上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凉电池就容易出问题

温度大概十来度,应该对电池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原人来到平原飞,那岂不是感觉非常幸福

按高原配置来到平原电机直接烧了。。。

网友H:
气压问题吧 空气密度小了 动力下降了

网友:
高原地区电池充电容量变小 ?

网友:
高原条件苛刻,血的教训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气压问题吧 空气密度小了 动力下降了

是这个理儿,能不能详细科普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理儿,能不能详细科普下

螺旋桨是通过“切割”空气来获得升力的,当空气稀薄之后,切割的空气量就少了,在原来的转速下,飞机获得的升力就小了,就需要加大油门来提升转速,切割更多的空气来获得升力。或者更换马力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灵2四千海拨上起飞就失去动力,电池剩3/4,為何

精灵本来就设计不合理 为了省电用小电机  动力冗余一点点 稍大点风动力就不够 姿态修正不过来飞跑了的多得是

网友I:
高原空气密度小,同样的拉力,螺旋桨需要更高的转速。所以电池消耗很快。
我平时飞固定翼的海拔高度不超过20m,操纵感觉很灵敏。有几次爬上接近千米高的山顶再飞同样的飞机,感觉飞机对操纵的响应就迟缓一些,就是因为空气密度小了,舵面反应没有那么灵敏了。

网友J:
为什么直接丧失动力了呢,,?

楼主(2014-11-05):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直接丧失动力了呢,,?

应该是电池快耗尽了,无法满足瞬间大电流输出(失控时姿态调整急刹车)

网友:
哎哟我去,狗眼瞎了!!!!!lz节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螺旋桨是通过“切割”空气来获得升力的,当空气稀薄之后,切割的空气量就少了,在原来的转速下,飞机获得 ...

换高转速电机效果会更好一点吧  大马力在高原也发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气压问题吧 空气密度小了 动力下降了

支持。高原空气密度小,螺旋桨效率降低,为满足模型所需要的升力,就需要提高螺旋桨的转速来达到足够拉力,因此,在海拔高的地区飞模型,电池的消耗要比平原消耗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原空气密度小,同样的拉力,螺旋桨需要更高的转速。所以电池消耗很快。
我平时飞固定翼的海拔高度不超过 ...

哦?莫非我在模拟器上吊机很好,实际吊机很不给力,和这有点关系。海拔1600

网友:
航拍需谨慎,下次再做试飞的时候做好调整,今后多和大家交流、分享,有机会加楼主q单聊

网友K:
慰问!谢分享,虽然不太可能去高原飞!

网友L:
我比较好奇,金顶要是索赔,要赔多少才合适呢?

网友M:
前阵子去云南哥们的精灵就炸惨了各种炸,幸亏我去之前换了电机
高原飞行需谨慎莫贪飞

网友N:
学习了。看来下次跑川藏线航拍要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