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电调改良

楼主(2014-10-04):
固朗450电直原设计放电调位置散热不好,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强散热片

网友:
看来不错,其实你只要不超40A电流,正常的发热不会烧电调。

网友A:
铣得给狗啃的一样。。。

网友B:
应该拆掉热缩膜把散热器压在铝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得给狗啃的一样。。。

哈哈是锯开准备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拆掉热缩膜把散热器压在铝片上。

图看不清,其实散热部位己割开抹上导热胶了

网友:
这么做不太管用吧?关键是要降低工作电流,在不降低功率的前提下,提高电压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加散热片应该管用

网友:
应急措施

网友:
工艺可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