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有相同情况的进来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10-04):
我的精灵2,第一次掰杆上电很正常,基本上掰到底之后半秒钟电机解锁,第二次想停机操作,但是试验了几次,掰杆的速度必须足够快,才能做到不载头,不然总往一边倒。并且掰杆的时候有电机加速的声音,问一下,这样算正常吗?能不能与我昨天精灵连接电脑,自动升级中心板有关?本来不想升级,只想看看固件版本,但连接电脑之后中心板就自动升级了。在线等……

网友A:
试着先把油门拉到低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先把油门拉到低再操作

是这个原因,我是新手,刚到手没几天,谢谢~

网友B:
一样,最好是油门拉到底关机就不会了或者手接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最好是油门拉到底关机就不会了或者手接关机

嗯嗯,谢谢,熟悉它还真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熟悉它还真需要一个过程

炸2次修了快2000换来的经验

网友:
精灵2我从来不让他自己降落,完全靠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