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2 visoin +卫星突然丢失

楼主(2014-10-04):
正常飞行中,卫星7颗,定点定高,高度越100米,突然卫星丢失,显示0星,定点失效,有人遇到过吗?这是什么原因?我遇到2次了,第一次高度约50米,第二次高度100米,有惊无险。这样不敢飞远啊,万一超视距丢星找都找不回来了。

网友:
我到现在都没试过的呢,就是gps信号不稳定

网友:
丢星很正常

网友A:
您好。请发回返厂检测。

楼主:
那如果远距离丢星怎么办?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发回返厂检测。

属于硬件故障?

网友A:
初步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远距离丢星怎么办?吹走?

可以迅速切手动通过图传飞回来,如果没用图传,那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一直很正常,就是搜星相对比NAZA慢。

网友:
最后只能靠雷达了,如果雷达都没有提控回家吧

网友:
经常丢,小精灵丢,S800 EVO丢,丢了看图传飞吧,我是发现丢了GPS,立即上升点高度,转向,镜头对着自己起飞的地方推回来吧

网友:
我之前几十秒一次,后来把里面的线整理一下就不会了,如果osd内置的话要注意线不要扰飞控一圈,还有外面接摄像头,图传的线最后都放在同一边,图传天线不要和脚架上的指南针在同一直线。别信售后的话,机子寄过去等下给你乱换东西,然后收钱,目前法律上还没对这些东西规定保修,他们经常乱来

网友:
試著在osd下方貼上銅箔,再試試

网友:
用铜箔纸半包一下来抗干扰

网友(2014-11-24):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精灵1,故障之前显示电池错误,然后飞控数据归零,想刚上电一样。我怀疑飞机震动导致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
没有图传就拿着遥控器回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估计是硬件问题。

丢星我倒没遇到过,不过拍RAW图经常会遇到卡死,直接黑屏。。。我更发愁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