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个槽 DJI不愧是DJI啊 可以送个外号头文字D了……

楼主(2014-10-04):
玩APM4个月了,最近为了对比,买了一台DJI FC40 用了两天 忍不住上来吐槽

首先,FC40是基于精灵1代 用的V2飞控 外加一个FC40的摄像头 为什么买这个呢 因为便宜啊 而且还是V2飞控 在我这边买比精灵1只贵300块 比精灵2便宜800了 按理说 精灵2与FC40的区别就是用了一个几乎不能自己DIY的“智能”电池 一个不一样的9寸桨 其他都一样 考虑到精灵1机身通过改动可以上到5000mah的普通lipo电池 这样看FC40划算多了

为什么送外号头文字D呢,就是漂啊,得漂得漂得意的漂,漂到什么程度呢:
GPS模式漂的速度不大 但是漂动范围达到5米左右了,完全钉不住啊
再说高度,不管拉到多高,都慢慢掉高,当然很慢拉,不过最后都会慢慢掉到离地半米到1米左右停止掉高
姿态模式,也会小漂,跟GPS模式差不多

反正就是我用GPS模式 还得盯着飞机 慢慢用腰杆抑制漂移

说DJI产品稳的估计没用过APM吧?我APM装在各种机架上,开了GPS就能进屋去喝茶了,漂移范围绝对不会超过1米啊,而且几乎没在GPS状态掉高过,那稳度,哪是头文字D能比得了的

还有坑爹的电池啊 BB响3.7V 挂狗3云台6分钟就报警了 想想可能太重了 拿掉之后用原装配重飞 6分50秒报警 擦 这也太不给力了吧 希望换9寸桨能改善

不好意思 发了一堆牢骚而且无视频 下次有机会拍一段

不过我这DJI还是会留着 姿态模式拍拍简单航拍 够用就行了

网友:
定高是气压计

网友A:
图样图森破,敢不敢换桨试试,很奇怪既然知道可以改电,却不知道换桨。。。

网友:
零度比较稳,我是一架零度s4v2,一架v2飞控的精灵1

楼主:
定高基本都用气压计 只有少数飞控用的声纳 这点是常识 只不过 这个精灵的气压计不知道跟APM为什么差这么多 算法不同还是硬件差别太大?
APM气压计那是非常完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样图森破,敢不敢换桨试试,很奇怪既然知道可以改电,却不知道换桨。。。

怎么上来就喷啊 看清楚啊 我原贴可是说了下一步就换桨试试的

再说 我上手才2天 犯得着那么急着换么 再说了 就算换了根据经验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改善 能延长2分钟就谢天谢地了

总的来说 我认为这个飞机不如APM稳 至少没网上吹的那么神 与APM还是有很大差距 别说要调参什么的 APM可是默认参数就神稳 我现在H4机架还用着默认参数呢

除了外壳好看点 其他不值 不过我不差这点钱 留着给新手飞 打算买精灵的可以弃了 自己买个大精灵壳用APM比这个强好几倍没问题

楼主:
哈哈 不会吧 说点实话就要被删啊 淡定淡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上来就喷啊 看清楚啊 我原贴可是说了下一步就换桨试试的

再说 我上手才2天 犯得着那么急着换么 再 ...

有很多东西是见仁见智的,好比守株待兔一样,不能某天碰到一个兔子,就指望每次都一样,同样也是因为楼主为新手,很多dji的知识一知半解而已!APM目前的算法还不好和商业飞控比的,这点慢慢发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基本都用气压计 只有少数飞控用的声纳 这点是常识 只不过 这个精灵的气压计不知道跟APM为什么差这么 ...

问问大奸工作人员,要不要返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东西是见仁见智的,好比守株待兔一样,不能某天碰到一个兔子,就指望每次都一样,同样也是因为楼主 ...

同意+1。定点定不好是楼主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1。定点定不好是楼主没调好。

既然是商品飞控 就应该不需要用户调什么就应该飞的很好 更何况 我买的还是成套产品 没理由需要调啥 可能 调一下能更好 不过我对比的是APM 我至少组过4个用APM的机架了 总结是一点 APM默认参数就是神稳 我要拿APM调参过后来比精灵肯定不公平 都是默认参数 总能比了吧

说Dji不错我肯定没意见 不过为啥就不承认确实不如APM呢 你要真是啥高科技算法 别的不说 先把GPS和定高给做好了 人APM是开源的 没理由做得不如开源控吧 还是说 你们都是dji的托?

网友:
你配置都动过了,还用默认参数肯定不行啊。
再说了,定点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桨的好坏,你用原厂桨试试好吗?

网友:
感度怎么样   漂移重新校准指南针还飘就调整GPS指向 说明有说

网友:
呵呵、没有什么飞控是不用调试的
商品控也是要调试校准的
如果拿到就马上飞飞丢都是正常
炸鸡就更加正常了

网友:
阿勒 为啥我用dji感觉定的挺稳的 照理说7系列的gps绝对比6系列定位准啊 楼主换个地方试试

楼主:
这个v2精灵1肯定是还没调试过的 之前说的情况是开箱飞 过几天有空了肯定要调试下

桨绝对是原装8寸自紧桨

我还是觉得要做调整不应该 至少GPS模式应该跟感度没啥大关系 这是我玩APM的经验 APM的PID值再不对 只要切到GPS模式就应该神稳 我还用的6M的GPS 所以DJI的GPS模式应该不需要调就很稳 现在的情况是GPS模式下会缓慢的 无规则的漂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v2精灵1肯定是还没调试过的 之前说的情况是开箱飞 过几天有空了肯定要调试下

桨绝对是原装8寸自紧桨 ...

机器拿到第一步,调参软件进行IMU较准,别告诉我APM不用,第二部磁罗盘校准,原地水平转360度,再立起来转360度,OK,别告诉我APM不用,(APM磁罗盘校准和跳大神似的都快累死了),再然后通电看卫星数,够了就可以飞了,真不需要你调太多东西,至于感度啥的,可以慢慢调,有条件地买个蓝牙模块BTU手机实时调感度,很方便,结论:所以APM对于折腾一族还不错,说商用控不如一开源项目,那真的只能呵呵了,最后说一句,带着有色眼镜去评测一款产品本身就有问题,你本身就是想证明APM完败dji,那你本身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拿到第一步,调参软件进行IMU较准,别告诉我APM不用,第二部磁罗盘校准,原地水平转360度,再立起来 ...

我确实没对dji进行任何校准 等2天校准下试试

网友:
说APM比商业飞控稳,我也是醉了,那可以理解华科尔比DJI好吗?因为华科尔就是APM.估计楼主拿到了残次品,最近DJI的品控确实堪忧,建议返厂

网友D:
apm的飞行模式转换就是个渣,掉高也是apm长项,主要被山寨得便宜,软件也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没啥意见。dji花大钱买的,所以必须得够好,稍微出点问题都喷死你,话说,apm永远赶不上dji的,一个油门就够了。。。